[其他] 5V5.3V带线损补偿原装散新罗技剪线电源3毛多垃圾价处理 有用得上的吗

楼主(2020-10-04):
以前发过 蓝牙键盘帖子: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extra=page%3D1
当然了,也没几个人买,后来就又降价了,那出口加拿大的air1保护套一体的蓝牙防水键盘 电池老化的 即需要换电池 或者一直插电使用的蓝牙键盘  现在标9块钱了。电池能用的 13元左右了
蓝牙键盘: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613504887699  链接在此
有谁还需要键盘 可以拍下 还有几百个,
----------------------------------------------------------------------------------------------------------------------------------------------------------------------------------------
今天主要不是介绍键盘 是介绍我才翻出的 5V剪线电源 3毛多处理,有用得上的可以联系,
电源链接是: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628918318178

楼主:
电源是全新电源剪线故意破坏的 因品牌原因,电源是耐用的 有用得上的可以看看 没用得上的就只能慢慢挂着了

下面还有一种5V电源:

时间紧张,很多图片没有来得及加上文字解说,先发布吧,有空添加文字
如果一并买店铺其他产品 不包邮的,运费收取一份即可,如果运费重复请联系我改价,如果买店铺其他包邮产品 那如果不超重 请拍下后 联系我去掉运费即可, 因为这电源很便宜 大部分地区都设置了 几元运费,需要联系我改价去掉运费 或过后退  都是可以商量的

还有一批高品质5V电源,寿命几十年,质保20年可以,有底气,

这个体积很大,非全新 大概散新95新的 因为美国搞回来的 现在已绝版 自从中美贸易战后 再也难以从美国运回了,加上2020年疫情原因 看来当年2014年我高价屯积的这几千个5V国标电源 是绝版货了 接口原装是3.5*1.35的,默认我是不改的,这种口也很多常用,比如各种网络机顶盒,播放器 有些路由器 有些智能盒子 等等许多都是这种口,如果需要其他接口,比如常见的5521口,若需要可以给我留言 送些可焊接的DC母口 或者DC线均可 具体联系

LITEON 叫光宝 或称为建兴 是我国台湾品牌,可能很多人没停过,毕竟专门做代工的,应该是世界前3名电源大厂,专业以生产高品质电源产品而著称。这个光宝所有元件均采用优质材料,其电容都为日本红宝石或黑金刚作滤波,次级不到2000微法2个大电容用料考究,做工精细,不啬材料的保证其高品质,连续使用发热量极低,更具有过流、过压、短路、浪涌保护等,真正起到负载电器的安全!大家可以看我录的视频,我自己短路电源,立刻保护而不会击穿,去掉短路,立刻恢复,要是国产一般电源早击穿了,大家回去随便验证!这个可比普通垃圾国产充电器包括那苹果小充电器安全多了,那种不合格产品有多少无辜的被电击失去生命,这个绝对安全,内部多少层包裹着,唉,不多说了!
特为日本美国摩托罗拉代工定制的5V 电源,我们知道,日本美国是110V的电压,但是光宝是全球战略的,日本法律完善,只能标他们的电压了,其实全球通用,表面标的5V -1.5A,接到中国220V电压,功率大了,实测输出是≈高达2.1A左右电流,内部砸开了,表面全部用厚厚的铜和铝片散热,包裹的很严,防止电磁干扰,保持输出电流极为稳定标准平滑,电源接口是3.5*1.35的,
再说说电源的事,这个电源由于是400V电容,全桥全波整流,所以可以适应220V,主MOS管 的型号是东芝的K3657,用料充足,主MOS管和次级整流三极管。都带有厚厚的散热片,公共地引脚很长,和表面包裹的厚厚的铜散热片相连,更加利于散热,延长寿命,变压器线圈是粗粗的铜线,背面全部是贴片式的三极管,电容电阻芯片,而且每个元件都像那IBM T61显卡芯片那样打了可恶的红胶,可是这个是为了防震,一看就是正宗台湾光宝原装的 带大大的磁环,特软,和笔记本原装输出线我拨开了一样的粗,一样的质量
小小的5V电源 竟然用东芝MOS管子,我写质保20年不是乱写的,
因这电源图片是2014年拍的,距今很多年了,这种电源改成4USB口充电器我也用了很多年了 才敢写质保20年,其实吗 只要220V电压稳定 不超270V 几十年都没问题,因为实在电源与众不同 做工用料 太奢侈了。 即不怕温度高因MOS管子规格高 散热片厚 体积巨大,那还怕什么呢。没理由20年内坏,

5V电源 一般来说可以改成手机充电器,下面简单介绍一下 充电器的基础常识 以及改成USB母口充电器的实物图
这个5V光宝电源表面标的100V 1.5A,是因为是出口日本美国的 标的日本参数,实际高达≈2.1A左右 220V电压下,改成4个口都可以随便接,但是总电流不能超过2.3A,超过了就自动保护不充电了,比如接普通手机可能接3个都没问题,再插1个大平板 可能就都不充电了,那就是保护了,不是坏了,只需断电5秒钟,去掉1--2个 再插上电即可恢复正常充电,不同设备不同电流,普通手机同时冲3--4个,大平板可能只能带1个 具体试试就知道了,任何手机平板都通用,自己不用别仍,给亲人用,比原装的安全多了,
1.9米左右线特粗特长,也可以改成单USB 2USB或者4USB母口,插上4根数据线 同时给3 4个设备同时充电
这种是原装台湾出口日本光宝的,苹果原装充电器有的就是光宝代工的,这种也可以给苹果 iphone各种安卓手机 平板充电,另外 IPAD 如果是2A的那种 就需要在中间阵脚加2电阻才可以识别,我借来苹果4 5 6 iPADmini 都是短接中间脚就可以充电了 和安卓一样,Ipad 则需要加2电阻就充电了,下面给大家点复制来的资料 说明一下苹果Ipad充电识别电路原理 看截图:这是原文介绍链接:
http://www.shoudian.org/thread-383703-1-1.html

如果买回去需要充苹果平板Ipad,一定要提前告知我,我改装焊接时候加2个电阻,否则平时我不加电阻,苹果 三星平板好像必须加电阻才能识别充电的。
其他用途的客户:本身电源是小圆孔不用改装USB,如果需要识别电阻,我可以免费送大家,自己回去焊上即可。或者提前告知让我改好带识别电阻的。
---------------------------------------------------------------------------------

下面普及一下苹果原装充电器与安卓充电器的不同地方:这个有个专用链接:
http://www.shoudian.org/thread-383703-1-1.html

我特意拆了个ipad 12W原装充电器,
以上几种图片是原装ipad电源内部,看到了吧,苹果充电特殊的奥秘就是在输出部分 USB中间2脚 是有2.3-2.9V左右电压的,只有ipad 充电电路检测到中间数据脚有电压 才会充电的,实现方法就是 在正极--中间针脚--负极之间 串联焊上2个电阻即可,我也已经测试了 没问题 大家如果需要 我可以提供电阻 !
下面是改成USB母口充电器的的样式图:

另外就是,这种是相当不错的,可以改造电压,我自己亲测,可以通过调整其中1个电阻,就可以在3V多-9V多之间任意电压调节,具体选择电阻,需要计算,就是最普通的电阻分压计算了,方法及软件和具体哪个电阻,我可以全部告诉,大家就可以用来,比如调整出锂电池所需的4.2V,乃至其他特殊电压,6V 7V 8V 8.4V 9V等等任意电压了,此种我亲自反复调整电阻比例,得到不同电压,当然了,我可以告诉大家方法,具体可以自己改回去,如果需要我改造特殊电压,这个可麻烦啊,光手工费就得要你们8块钱左右1个,所以尽量自己回去改造,便宜又练手,具体参看此链接: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0.0.0.0.Hwtt9Z&id=550460020905

------------------------------------------------------------------------------------------------------------------------------
下面介绍一种出口美国的5V大功率车载充电器, 5.5-40V通用 即常见的12V 24V 车均可用

如下图,东西就是被上家去掉了塑料袋这样散装来的,所以发黏的表面:沾染了纸屑 微尘 杂质等等,
看上去样子不美观,不过倒是实用,可以用于大功率5V供电设备,充电宝什么的,速度很快,
我顶多稍微擦拭一下,用热水开水,

这种可以用一字螺丝刀撬开从USB口上面缝隙,拆开还可以合上的,塑料是高品质的,汽车轮胎碾压也不会轻易碎的,

不过,这种是没有经过包装的半成品,(对于出口到美国的带包装的产品来说)
好像卖家说有什么包装,但是他不方便带回,就去掉包装了,成为散装了,然后因为散装,表面发黏,沾染了纸屑 或者各种杂志等等东西,看上去外观不怎么好。
但是,不可小看他, 确实是正经的:just wireless 美国牌子为美国国内设计代工生产的,高品质,大电流,大功率车充

也是12V 24V 普通汽车和大货车,1或2个电瓶的都能适用

但是,这种just wireless 品牌的车充,做工更好,
所以这种虽然只有1个USB口,但是反而比前者功率更大,我自己测试,带3个大平板,3个安卓机,同时充电都问题,用我自己改的USB 1分多口,大概实际功率,比标称的翻倍了,达到4A左右,主要是因为,采用了MOS管子放上, 管子的ID,查询PDF,是9A最大,所以输出即使3A多也是没问题的,
比标称的2.1A大

另外,这种充电器,USB输出口内部是带有识别电阻的,
可以支持 各种常见手机 平板,苹果平板 等等,因为just wireless官网就已经介绍了,支持各种常见设备充电,功率巨大,

这种也可以当做5V稳压小板, 比如,5.5-40V 直流之间的任意电压,比如12V 19V 20V 35V 等等,40V 情况下,1 2 或者3个电瓶输入,均可稳定压降成5V的 ,我下面也有稳压电源随便转动显示了,有电流代表可以正常输出,最低5.5V,就可以输出5V了,最高40V,可惜我稳压电源范围只能30多V。
(如果需要更高电压输入,输出5V -12V 20V等等的情况,可以看看店铺另外一种专业的,火车上面用的压降电源,25-110V 任意电压 不论直流 交流 均可输入且不分极性,输出5V 12v等等大功率电流)

所以,这种还可以用于,各种电源内部,40V以内,压降成5V,且输出电流4A左右很大,是比市面常见的压降模块耐用稳定的,毕竟是出口美国的产品。

这个体积不是很大,但是是双面电路板有元件的,主芯片方案是:MC34063 FD,此芯片有多种厂家生产,参数有内置输出 0.5 ,。0.8 1  1.5A等等,
但是这种是FD的丝印,说明是FAIRCHILD  美国仙童的首位字母简称,是1.5A的输出功率,如果只用此1个芯片,就是1.5A输出的了,但是为什么标称2.1A,实测输出,能带3平板3手机,主要是还有个MOS功率管子,
采用的是NIKO-SEM  ------台湾尼克森微的P2003EVG,

这个体积不是很大,但是是双面电路板有元件的,主芯片方案是:MC34063 FD,此芯片有多种厂家生产,参数有内置输出 0.5 ,。0.8 1  1.5A等等,
但是这种是FD的丝印,说明是FAIRCHILD  美国仙童的首位字母简称,是1.5A的输出功率,如果只用此1个芯片,就是1.5A输出的了,但是为什么标称2.1A,实测输出,能带3平板3手机,估测3A左右呢,主要是还有个MOS功率管子,
采用的是NIKO-SEM  ------台湾尼克森微的P2003EVG,
ID电流最大为9A,所以这个能输出4A左右,也就不足为奇了。

如下图,东西就是被上家去掉了塑料袋这样散装来的,所以发黏的表面:沾染了纸屑 微尘 杂质等等,
看上去样子不美观,不过倒是实用,可以用于大功率5V供电设备,充电宝什么的,速度很快,
我顶多稍微擦拭一下,用热水开水,

看吧,我调整成5.5V电压,就可以给手机充电了,5.5V左右是启动工作电压,高至40V,均可稳定工作

亚马逊官网,1个这种just wireless 品牌车充,大几十乃至100多元了。我2018年1.13号发布淘宝链接当天查询的价格,

车充可以改多口,因为5.5-40V宽范围输入,输出能同时带多个手机 平板,就1个口太少了。可以改成3口或5口

其实,我就有原装安卓V8好数据线, 耐用的, 与高品质出口国外tyepc数据线,也有苹果充电线,都是有的, 买多可以送根 或者去其他链接购买

还有些出口国外LED高品质筒灯 可去其他链接购买 此链接只介绍一下:需要可去专门链接购买

还有些42V 半成品锂电池充电器:
弄到一批,42V全新电源板,
原本是 锂电池平衡车的充电器的里面板子,半成品,其实都差不多了,只差焊上个输出线,与配个外壳了,当然了,还得配个8字形输入线
8字线我有,也有国标1-1.5米 乃至出口日本原装线,在其他链接,需要的可以去看看
时间紧,图片里面来不及加文字介绍,先上架,实际这个板子都2019年4月进来的,现在都快2020年了,赶快上架吧
对了,电源板还可以并联或者串联,比如,2个串联,就可以84V了,并联则是42V不变,功率翻倍。
参考我店铺50V那种电源的方法:

楼主:
这种平衡充 还有几百个,卖完就没这么便宜的了,用得上的可以看看,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613132617566

至于平衡充的线材,4P接口,即可以去买,又可以用ATX电脑电源的软驱插头 切去多余塑料来实现,而且软驱插头线质量比买的成品强太多了。

网友A:
亏大了,不好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亏大了,不好处理

是的,不太好处理,不过算不上亏大,顶多1500元  但是毕竟是买的,还是要卖的,卖3毛多就少亏些而已 所以预计起码亏几百元如果能处理完  够可以了。主要是没预料到是剪线的 先款了 也没办法退了

楼主:
发布这个链接的 2楼  是国庆假期期间,需要人工审核,这个是第一个发布的 人工没有及时审核,所以后来又重新发3楼 所以忽略3楼这个即可 已经重复了

网友:
好东西  好评好东西  好评好东西  好评好东西  好评

网友:
楼主不是来卖东西的,是来普及电源原理的,看的我眼花啊。

网友B:
电源尺寸多少,裸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尺寸多少,裸板

≈ 12 *4.5

网友:
可惜了,平衡充的好配件。

网友:
买不买这贴都学到东西了!

网友:
下了一单,看看收之后质量怎么样

网友:
先去看看在说

网友:
拍了几个平衡充

网友C:
能不能分开发  看到没头没尾
12v白色怎么出

网友D:
楼主,我想在车上用12V点烟器口供电,给对讲机充电,好像要用8.4V的直流电,图上这个能直接输出8.4V吗?或都有没有这样的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不能分开发  看到没头没尾
12v白色怎么出

1元多白色的电源,运费呢 看什么地区 长江以北非偏远 5KG 8元,以南11元 5KG,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我想在车上用12V点烟器口供电,给对讲机充电,好像要用8.4V的直流电,图上这个能直接输出8.4V吗?或 ...

这是平衡充,不能输出8.4V的 因为没电池负载 是不输出的,你的情况就是充电而已,其实最简单方法 我有10几元包邮的 逆变器 用逆变器就OK了,12V车载转8V多的电源 使用量太小 我没有拿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