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百兆宽带剩下60M,网线的锅?

楼主(2020-10-04):
家里是100M宽带,从弱电箱到客厅的网线是前年重新接的水晶头,查看可以1000M,家里100M宽带实测130M,但是这段时间感觉不对劲,测速试了下,只有70M不到,以为是光猫问题,用路由器直接连接光猫,测速129M,说明光猫正常。
弱电箱到客厅网线以前可以百兆满速的,也没人动,怎么过了两年剩下60M了,即使是有一根线出问题了,从千兆也是到百兆吧,怎么直接到了60M ……
弱电箱到卧式的速度还是正常的,可以跑满速,

网友A:
家庭宽带都是共享网速,最近过节,人多,带宽都不达标

网友B:
网线有问题是有可能降速的,可以在那根网线两头差电脑测试下复制文件速度

网友C:
线阻过大,握手协议可能判断百兆,重启电脑有时能解决的话就是了。试试强制千兆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家庭宽带都是共享网速,最近过节,人多,带宽都不达标

光猫这边直接测速,下载是正常的,可以到130Mbps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线有问题是有可能降速的,可以在那根网线两头差电脑测试下复制文件速度 ...

额,线是穿在墙里面的,笔记本没有网口,台式机搬过去不方便,不过可以考虑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线阻过大,握手协议可能判断百兆,重启电脑有时能解决的话就是了。试试强制千兆看看 ...

明天整点酒精给水晶头喷一下擦一擦看看

网友:
挨个检查呗,接头松动,氧化有没有。

网友:
咱们的宽带很少有能跑满的  运营商去测试肯定是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