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X折腾』新日的电动车充电器貌似做工还不错?

楼主(2020-10-04):
『X折腾』新日的电动车充电器貌似做工还不错?
闲置新日电动车充电器一枚

浮雕是新日的字样,应该是纯原的充电器

开盖,用料较足

高压输入带EMI电路?

四个二极管

不知道什么玩意的散热片

3845芯片

这类还隐藏一个小板

防反接电阻?还套着一个散热偏

焊接挺怪异的

现在大部分充电器都没有背面元件了,所以就没

网友:
没双面板的力萌充电器实用了,整体做工有待提升

网友A:
“四个电阻组成直流整流”
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四个电阻组成直流整流”
额。。。。。。。。。。

语文是英语老师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四个电阻组成直流整流”
额。。。。。。。。。。

什么时候电阻能整流了

网友:
新日还有比这更好的做工

网友:
为何每个引脚的地方都像烧糊了一样

网友:
高压管子应该是10n60

网友:
看起来确实不错

网友:
家里服役的是同款

网友B:
有点年头的充电器了,原来这玩意不易坏,家中备的太多太多

网友:
看起来不错,很规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点年头的充电器了,原来这玩意不易坏,家中备的太多太多

偶得了好几个12A 20A的充电器~~不知道有没坛友需要~~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确实比一般的要好。。。。

网友:
老货了,做工没减样,但国产电子元件耐用没有小日本好

网友:
在我眼里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东西,R10  R59都烂掉没踪影了,完全谈不上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偶得了好几个12A 20A的充电器~~不知道有没坛友需要~~

电源是到处都用的到了,囤了那么多年了,哦?12A 20A  几伏的?
手头电源太多,这么大电流的还真用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是到处都用的到了,囤了那么多年了,哦?12A 20A  几伏的?
手头电源太多,这么大电流的还真用不上! ...

电动车充电器啊,48V配套 12AH电池和20AH电池,都是原厂的

网友:
还是我老婆的雅迪好,博世的充电器,还不带风扇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动车充电器啊,48V配套 12AH电池和20AH电池,都是原厂的

呵呵,你还真是天天泡在这!
谢谢喽!48V的用不上,电压太低,没个V 再加少个 H 就不易懂了!
再说的我就有好多充电器,全是便宜货,普通三段式的!都改过,不改用不成,还是全新的呢!
堆的到处都是~本打算用一辈子呢,只是听说过两年禁骑小电,好好的就不给骑了?!!!一禁就是废铜烂铁了~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