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3900x+华硕b550m,pe加载完就重启,装不了系统

楼主(2020-10-04):
2张16g内存条,开机,亮屏,能进BIOS.
进pe,数据加载条走完,要进系统的时候,秒重启。
试了下传统模式和uefi模式,都是这样,
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有没有大佬遇到过?指点下。

网友:
PE的问题吧,换个PE试试

网友:
换新点的pe试试,或者win10原装iso试试,有一定可能是pe挂的驱动不适合新硬件。
pe启动不起来很常见,不一定硬件问题。

网友:
pe集成的驱动不匹配,换个PE。

网友:
UEFI版本的PE才行

网友:
感觉,只要开机可以亮屏,能够进PE,不是硬件的原因,

网友:
换个PE或者重新制作个pe

网友:
有时内存和硬盘有隐患,进pe的时候也会蓝屏

网友:
我笔记本装系统时也遇到类似问题,换pe解决的

网友A:
内存条问题 一根就行

楼主:
找到原因了,是固态硬盘的问题,拆了固态硬盘就能进Pe了,
固态是M.2接口,垃圾固态有问题,可能是PE数据加载完,进系统自检的时候,PCle检测有问题,自动重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存条问题 一根就行

能进BIOS,内存信息正确显示,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进BIOS,内存信息正确显示,应该没有问题

还是内存问题,我尽力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内存问题,我尽力过

换了个固态就好了,后来就没再弄了,内存用的没问题

网友B:
原来是NVMe固态的问题。。。
我2400G的机器也进不去PE,换了好几个都不行,开始以为是APU导致的兼容性问题。。。

网友C:
新版微pe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是NVMe固态的问题。。。
我2400G的机器也进不去PE,换了好几个都不行,开始以为是APU导致的兼容性问题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是NVMe固态的问题。。。
我2400G的机器也进不去PE,换了好几个都不行,开始以为是APU导致的兼容性问题 ...

网上找的,有可能是WIFI驱动和系统不兼容,这个不清楚是不是真的,
没来及试,先发现的固态硬盘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版微pe很好用。。

一直用的IT天空的,等看看新版微怎么样

网友:
一定要用WIN10内核的PE,我碰到好几次了,不是蓝屏报错就是进去不了,换个基于win10的PE就解决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