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电脑突然黑屏,主机正常运行。就是没有显示输出。显示器应该是好的

楼主(2020-10-04):
电脑突然黑屏,主机正常运行。就是没有显示输出。显示器应该是好的。难道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按小键盘的NUMLK看看灯有没有反应,有反应应该就是显卡问题

网友:
重启,能不能看到BIOS自检信息?机箱面板上的硬盘指示灯闪吗?CPU风扇转吗?

楼主:
我换了显示器,还是一样,突然就会黑屏无信号输出。看样子不是显示器的问题,我怀疑是显卡驱动有问题,要不就是显卡本身的问题了

网友:
显卡拆了  重插下

网友:
插拔内存条试试,单位有遇到过几次

网友:
内存显卡都有可能 ,我遇到过,重新插拔一下,如果有集显就先用集显试试

网友:
电源,节能,从不。

楼主:
问题大概是找到了。是驱动问题!1060 3G显卡。电脑装系统一般是MSDN下载装的,不带驱动,纯净系统,然后驱动精灵打驱动,这样搞是省事。结果通过排查,换显示器,换HDMI线,DVI线都没有用,还是会突然黑屏,系统却是正常运行的。由此,我怀疑是显卡问题或是显卡驱动的问题。先从成本最少的排查做起,先去老黄官网下载了一个1060显卡驱动。456.55-desktop-win8-win7-64bit-international-whql.exe 把驱动精灵打的显卡驱动卸载,然后装上官方驱动,OK了,没有突然黑屏问题了。真的是驱动随便装,问题随便出啊。

网友:
不应该呀,我也是1060 3g 驱动都从nv 出品的
用什么软件安装都一样
因为底层都是 挂INF文件,然后注册表。

不过我确实是反感 驱动软件
毕竟 我也碰上过 国外驱动软件 升级驱动 把系统弄坏了。
升级完,重启 马上就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