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松下103550锂电池

楼主(2020-10-04):
敢问一下大家,这种电池可以用普通18650充电器充电吗?摄像机电源拆出6块,电压正常,就不知道能不能正常充电。

楼主:
还有测量电池底部是正极,头部是负极,与普通18650不同。请教一下大家这类电池有什么要注意的。

网友:
没见过,建议正负极要标清楚

网友:
103450  psp1000电芯适用

网友:
这种钢壳电池大多数都是外正内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