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linux系统的NAS下看到的SMB共享文件夹空间占用不准确

楼主(2020-10-04):
我自己有个星际蜗牛的小主机,装了个openMeditVault的NAS, 这两天给它换电源,换完备份一些文件进去,同样问题:一个42MB的文件夹,里面几百个小文件,拷进去点开属性一看,占用空间近1GB。
拷的时候用的是windows共享文件夹的方式(SMB共享),然后测试用FTP备份,还是一样。
NAS的文件系统是NTFS,我找了个8GB的U盘,格成ext4,插上,设置共享,拷进去,还是一样。
然后拔下U盘,格成Fat,插上,设置共享,一样。
然后我就发现了问题:拔下来的U盘插回电脑一看,42MB的文件占用空间仍然只有42MB。点里面任意一个小文件一看,只要是文件大小小于1MB的,占用空间一律是1MB。看来问题找到了。
接下来把U盘插回NAS , 设置共享,把这个文件夹复制20份,在windows共享文件中打开属性一看,占用18GB空间,文件没有损坏,而且8GB的U盘可用空间在NAS里显示还有7GB多,拔下来插回电脑一看,的确还有7GB多。
那问题就解决了,导致在windows共享文件(SMB共享)里空间占用巨大的原因很简单,就是Linux下的SMB共享程序报告空间占用就是随便估算的,乱报的,小于1MB文件全部算作1MB,导致小文件数量超多的文件夹报告出来的空间占用巨大,没有参考价值。完全不用担心,用起来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A:
这个是OVM的bug,linux才不背这个黑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OVM的bug,linux才不背这个黑锅。

我既没说是linux的锅,也没说是OMV的锅,我说的是SMB共享程序的锅

网友B:
这是每个系统文件系统最小单位族或者扇区不同造成的,LINUX系统的NAS很多都是1M,一个簇只能被一个文件占用,就算文件只有1K,也要占用1M的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每个系统文件系统最小单位族或者扇区不同造成的,LINUX系统的NAS很多都是1M,一个簇只能被一个文件占用 ...

和你说的这屁关系都没有。
你只要用win7/winxp上看nas的共享文件夹,里面所有的占用大小都是正常的,只有win10下看是不正常的
另外我上面也说的很清楚了,直接把nas上的盘拔下来插到台式机上看看就清楚了
另外我nas用的盘都是我在台式机上用diskgenius格的,簇多大我一清二楚,全部4k

网友:
谢谢分享,没遇到过

网友(2021-08-28):
谢谢分享,解决了我的疑惑,是Windows的锅。。
用ssh连上并用du -ah命令查看后发现文件占用确实是4kB的整数倍(分区时设置的),而非1MB的整数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