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 拆个汽车收音机天线伸缩器

楼主(2020-10-04):
偶然翻出这个东西,很多年了,应该是08年左右车上拆下来的,那是我第一辆车。应该是个伸缩收音机天线的东西,拆开看看外面是根三根的电线,应该是两根正负极,一根控制线路,左边那根断了的硬塑料应该是收缩天线用的

拆开一个电机,一个线路板
电动机转动带动齿轮控制伸缩

电动机一个,头部有螺旋齿

这应该是继电器之类的东西吧,可以控制正反转?

网友:
伸缩天线用的齿条不见了

网友A:
没看明白,天线可以伸缩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明白,天线可以伸缩吗

可以啊,很多车,特别老车,收音机天线都是伸缩的,打开收音机自动伸出,关闭缩回。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啊,很多车,特别老车,收音机天线都是伸缩的,打开收音机自动伸出,关闭缩回。 ...

我那个车天线不知道在哪里。老款的有长长的辫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