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国庆中秋佳节放假,又双叒叕重做一次电压电流表数显的双TP4057充电器

楼主(2020-10-04):
时逢国庆、中秋佳节,祝大家节日快乐!放假在家,心情愉悦,于是又做一遍电压电流表,
定义为USB形式,目前的水平还是从仿制学习。

首先还是先感谢原创作者论坛大神twelveboy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167651

开始画图,好像不用画,还是那个图。

大家说要缩小,那就重画PCB。

2D

3D

楼主:
PCB文件上传立创,
出了点问题,
用的是默认库,
但是网上下单轮廓不对,
有谁知道吗?
后来生产又变回来了。

楼主:
可能是假期原因,
4天才收到PCB。
还是很漂亮的。
真人比相片好看

楼主:
接下来是焊接,清洗。

楼主:
然后,就是上电,刷机,试机。

楼主:
对比一下电压,电流的大小。
电流偏小,可能是采样电阻,
也可能是放大倍数原因。

于是在程序那里,
把电流A=AX1.05,
差不多就行,
没有专业仪表。

楼主:
最后DIY最头疼的事情是,
没有合适的外壳,
所以呢,选择继续裸奔。

估计以后会有网上3D打印外壳服务,
希望早点上线,
不过呢,要便宜,不然还是选择裸奔。

网友:
大号热缩管可以包罗万象

网友A:
LZ可否讲解下双TP4057的优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可否讲解下双TP4057的优点?

1、用TP4057个人爱好而已,以前买多了。
2、4057外围只用1颗电阻就可以恒流恒压充电。
3、用两个4057可以扩大电流,温度可以均衡散热。
4、4057可以扛短路。
5、4057可以扛电池放反,但这里单片机、屏幕不能。

网友:
不错啊,怎么不做多路的啊,一路就用oled浪费啊

网友B:
@twelveboy 大神不知道自动有了新站为什么就不怎么发帖了

另外请教下,LM358失调电压是怎么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twelveboy 大神不知道自动有了新站为什么就不怎么发帖了

另外请教下,LM358失调电压是怎么解决的?

LM358的失调电压我也没弄清楚,
我见有的放大器输入端有偏置电阻,
尽量选择 Ti 或者是 ST 公司的LM358。

网友:
引用 楼主:
LM358的失调电压我也没弄清楚,
我见有的放大器输入端有偏置电阻,
尽量选择 Ti 或者是 ST 公司的LM358。 ...

低失调电压或者轨至轨运放?轨至轨好贵的

网友:
谢谢分享,做得很漂亮,下次可以上dc芯片,电流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