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修理中的糗事,马虎大意惹的祸

楼主(2020-10-04):
干修理一定要细心,千万不要马虎大意。
说说我修理生涯马虎大意惹的祸。

1,记得十几年前,修理一天图像模糊的电视机,原因相信大家都知道,就是管座问题。
话不多说,换完管座,合盖试机。只听“啪”的一声,图像成了黄色,也没有了伴音。突然想起是不是显像管接地线没有插回视放板?
再次开盖,果然不出所料。后来检查LA7680个伴音功放损坏,换之,声色俱佳。

2,上门修理一台洗衣机甩干桶不转,换电容故障排除。
一个月后用户告知甩干桶又不转了,到了一查甩干电机坏了,告知用户,同意更换。
当我再次拿起来我上次换的电容一看原来是10uF的。
我是修洗衣机,维修电视机的工具箱是分开的,干什么活拿什么工具箱。修洗衣机的工具箱里常备5uF和10uf电容,都是一个牌子,当时换的时候都没看电容的容量。

3,修理一台恒压供水控制柜,接触1810器损坏,线圈电压220V。
因手头没有线圈220V的1810接触器,决定用线圈380V的1810代替。
很简单,就是把接触器线圈A2和N线分离,然后把A2接到A1以外的另外两相的任意一相。
换完试机,一切正常,没想到三分钟过后该接触器的运行指示灯冒烟了,一下想起来指示灯工作电压是220V的,并且是个接触器线圈并联的,经过我的改动使其工作在380V了。
幸好还有指示灯,换一个,讲指示灯的非控制端又接回N线。

相信每一个干修理的同行都犯过或大或小错误。
我有一句送给大家:“省事的事就是费事的事,费事的事就是省事的事。”
希望广大同行们不要马虎大意。

网友:
最后一句话很经典,细品。

网友A:
从没有干过这样的类似的马虎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没有干过这样的类似的马虎工作。

老话说:“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
我从1997年就在河边转悠。
不湿鞋的,要么是走路的,要么鞋湿了偷偷晾干了也不说。

网友:
“希望广大同行们不要马虎大意。”
深有同感!!!!!

网友:
确实,
能够省事儿是因为已经费事儿过了!

网友B:
干什么工作都有交学费的时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干什么工作都有交学费的时候

胆大心细,沉着冷静。

网友C:
前几天修一台安卓平板电脑(外屏裂了更换外屏),电压是12V小插孔的,这个插孔正好和另外一台WINDOS平板一样的插头(19V)开始试机点亮正常,不到5分钟一缕青烟冒出,电源芯片灰飞烟灭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几天修一台安卓平板电脑(外屏裂了更换外屏),电压是12V小插孔的,这个插孔正好和另外一台WINDOS平板一 ...

家维人士或多或少都犯过马虎大意的错误。

网友:
我不是干维修的,没想到这里还有干维修的来发帖子,不是说干一行怨一行吗?

网友:
都没有我的绝望,我超过八成的机率是接线的时候,第一根拿起的不是自己想要的,比如想拿根电源正的线,往往会先拿到负的。

网友(2021-01-11):
谢谢分享,需要提醒的是,不要范低级错误。

网友:
太马虎的人是干不了这一行业的,楼主在这一行呆了这么久,可见还是很谦虚的。

网友:
谢谢分享!你的经验告诉我们还是自己亲自上阵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