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关于部分大众车机密码解码方法

楼主(2020-10-04):
先吐槽一下。有些帖子在发帖的时候真的很难选择板块,而这拆机乐园有事人气最高的板块,不知道为什么,大概拆机贴大多成本较低,包括时间成本和财物成本。另外也有很多人喜欢看东西被拆解的内部构造,也是出于对未知的好奇吧,但论坛有价值的拆机贴占比好行并不高。本帖发在这里第一蹭热度?或者可以放在汽车拆客里?或者也可以放在维修达人?也可以放在我爱单片机?大概和哪个都有关系也都有些牵强,无所谓放在哪里,我只是发个帖子,有需要的来看吧,可能有所帮助。

本文针对某些大众车机开机密码硬件破解方法做以简单介绍:

第一步、取下机器内部的8脚存储芯片,一般都是24XX,然后用土豪金读出来。找到00 10 06     00 10 07两位的16进制数。如下图, 2D  59

第二步、计算机读16进制数是高位到低位,所以得把这两个数颠倒过来,59  2D这样子,前边的5不要,他不属于密码数据,所以只要9 2D,然后打开电脑的计算器,点查看,选择程序员,在计算里点选十六进制,输入92D。

第三步、点Xor即异或运算

第四步、输入做异或运算的常数AA5。

第五步、得到一个十六进制数,388,这里千万别以为这是三百八十八,它是十六进制的03 88。

第六步、把他转换成十进制数,点选一下十进制即可得到真正的明文密码。904,这车机上输入0904即可。

本文方法经过楼主在大众GAMMA磁带车机实操成功,对于其他型号车机不适用,至于拆机,别人拆了一万多遍了,我就不为了凑帖子长度浪费大家时间了。
权当给自己做个笔记吧。

网友A:
求大家雀赠送大众车一辆,然后才有机会把机密码解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求大家雀赠送大众车一辆,然后才有机会把机密码解开

大众车一辆,请笑纳。你这家伙太火了,发个贴子我连个热乎的都凑不上,一去就是超上限了。

网友:
不明白破解原理

网友B:
磁带机……然并卵

楼主:
引用 网友B:
磁带机……然并卵

CD机10块钱,磁带机80块。

楼主:
找到密码位,跟AA5异或运算后就是十六进制的密码,转成10进制就是输入的密码,可以理解为密码加密的一种方式就是跟一个数进行了异或运算。其实完全可以把92D转换成十进制数2349,然后和十六进制AA5即十进制的2725进行异或运算,直接就得904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找到密码位,跟AA5异或运算后就是十六进制的密码,转成10进制就是输入的密码,可以理解为密码加密的一种 ...

我的意思是你如何知道密码的加密方式?

网友D:
有大众系密码查询的路过....

网友E:
同求破解原理了

网友F:
我还遭遇过原始密码失效的情况,邪门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大众系密码查询的路过....

能不能传一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意思是你如何知道密码的加密方式?

淘宝20块钱买的

楼主:
与虎谋皮可知何意?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同求破解原理了

破解原理说的很清楚了啊,就是原始密码跟一个常数AA5进行异或运算出来的就是密码,你输入的就是和这个数字比较一下而已。这只是一步加密,最简单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还遭遇过原始密码失效的情况,邪门了吧

唉,夜路走的多了难免遇到鬼啊,就像前边在某坛友帖子中说的那台索尼电视一样,我收的时候做梦也没想到会是屏的问题啊,差点儿瞎了几十块钱。这车机真是五花八门,像之前的本田车机,居然只需要把存储芯片拆掉就OK。还有一部分本田系的车机密码加密方式跟本帖中的加密方式一样,只是常数不一样。

网友:
原創內容,谢谢分享。。。。

网友:
好文章,感谢分享。

网友:
小学毕业看高中物理的感觉啊。

网友:
我的是拍照片人家给破解的,也不知是怎么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