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几个路边摊骗老大爷老大妈的播放器

楼主(2020-10-04):
走道里发现几个传销佬丢下的播放机
嗯,一起有3台,颜色不一,功能也很单一。就是TF卡播放器。

拆了吧。。呵呵

太简单了,就是一块小主板和一喇叭,外带一个TF黑卡。目测2G

这是另一台。

好像配置都差不多。

TF黑卡特写。

最后一台。也是这个德行。

完了,没什么了,装起来拆配件玩。

网友A:
把存储卡都格式化后放心些,有个别需要解除数据锁和隐藏分区低级格式化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存储卡都格式化后放心些,有个别需要解除数据锁和隐藏分区低级格式化等。 ...

不能格式化 怎么解锁 我前几天弄个内存卡,无法格式化  头大啊

网友:
这种广告播放器+收音机方案太简单了,也是论坛分享最多的案例了

网友:
没有2G,扩容卡,不是128M就是25M,以前快递公司朋友清理杂物给了我一个。想不到是传销用的。

网友:
明白了,老爷子去年人说送的没电了还以为干啥的
尽骗人

网友:
连一点焊锡都舍不得用... 这么简陋...
这东西,最好还是让老人远离.

网友:
难道没有人想试试上哪的电话吗,撸几个垃圾吃吃灰

网友:
打了电话讲了一个故事,快递5~7天就到了,喜极而泣

网友(2020-11-09):
存储卡一般是使用lockdir加密的,可以这样处理:电脑开启显示系统隐藏文件,我们发现t卡里文件夹下多了文件,Thumbs.ms
这一个是伪装成打印机的,其实我们加密的东西都放在里面,打开cmd cd到此目录键入:attrib -s -r -h Thumbs.ms 去掉 Thumbs.ms 的系统,只读,隐藏属性 .运行完上面命令,我们发现Thumbs.db 已经变成普通文件夹的图标,并且可以进入,然后一路双击往里冲吧。里面东西都在 拷贝出来 。完成

网友(2022-11-30):
你这头像,多年前看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