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给日立电饭煲更换记忆电池成功,分享给大家(HITACHI RZ-NS10J)

楼主(2020-10-04):
2013年的日本原装日立电饭煲,由于时间长了,电脑板上的小电池失效,每次电饭煲断开电源需要重新设定时间,很不方便。节前网购的小电池今天到货,着手更换。电池型号:CR2354,电压3V。

我家这款日立电饭煲的型号是:RZ-NS10J,容量1升(就是国内的3升),工作电压100V。先拆下底部的5颗螺丝,取下底盖。再拆下固定电脑板的4颗螺丝,就可以拿下电脑板,取下按键,就可以更换电池了,换上新电池,面板上马上有显示了。量了一下换下的旧电池,电压=0伏

型号生产日期

型号生产日期

新买到的电池

新买到的电池

取出电脑板

取出电脑板

取下按键

取下按键

左边旧的,右边新的

左边旧的,右边新的

换上新电池

换上新电池

装上按键

装上按键

反面的芯片

反面的芯片

网友A:
100V的电器?国内是220V的电压怎么用?还是大功率型的。

网友:
质量真好,100v的在220v上用7年。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0V的电器?国内是220V的电压怎么用?还是大功率型的。

用大功率220-110的变压器。

网友B:
我家的时间显示也快看不见了,估计也是电池没电了,用了4,5年了。

网友:
原来如此。深受启发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V的电器?国内是220V的电压怎么用?还是大功率型的。

配上220V转110V的变压器就行了,网上一大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家的时间显示也快看不见了,估计也是电池没电了,用了4,5年了。

换一个电池可以满血复活的

网友C:
其实我觉得可以直接固定一个电池座上去,这样以后换电池就方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我觉得可以直接固定一个电池座上去,这样以后换电池就方便了。

的确也有你说的这样解决方法,就是直接引出2条线,在外面按装一个2节5号电池的电池盒,这样换电池就很方便了,但破坏了电饭煲整体的外形。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0V的电器?国内是220V的电压怎么用?还是大功率型的。

楼主咋用100V的电饭锅的。是否搞了一个1KVA的自耦变压器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的确也有你说的这样解决方法,就是直接引出2条线,在外面按装一个2节5号电池的电池盒,这样换电池就很方 ...

换个像电脑主板上的电池座,不是更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像电脑主板上的电池座,不是更方便。

这倒是一个好建议,不过6-7年才换一个电池。

网友:
我家也用日立这款锅,是从鬼子那边人肉背回来的原生220v型号

网友(2023-01-06):
技术达人,不得不佩服,谢谢楼主图文解读了。

网友D:
看着做工不错,这个电池有带电池座的型号

网友(2023-06-23):
引用 网友D:
看着做工不错,这个电池有带电池座的型号

您好这个电饭锅怎么设置时间和预约啊

网友:
这个做工看着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