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我想不换系统,如何将固态硬盘(系统盘)移到B85主板上使用

楼主(2020-10-04):
我现在用的是华硕B75主板,固态+机械硬盘,w10系统,现在想换成华硕B85主板(儿子升级AMD平台换下来的),我想不换系统,直接将固态硬盘(系统盘)移到B85主板上使用,不重装系统,该如何操作,希望知道的大佬指教一下,谢了!

网友:
直接挪过去上驱动精灵应该就行

网友:
先把各种驱动全部删掉,处于无驱动状态,然后硬件转移,开机的时候重新加载驱动就可以了。

网友:
B75直接安装到B85上是可以的,B75换B85意义也不大。如果CPU高点值得,否则没必要了。

网友:
直接将硬盘换到B85主板即可,不用重装开机即用。

网友:
最好重新装
要不兼容性会有问题
及时替换了各种驱动
尤其用一些软件和底层驱动的时候

网友:
硬盘装好,开机,自动装驱动,如不能完整装驱动用驱动精灵(一定要用纯净版的)装下。目前在用从H61到B75到B250没重装OS。

网友:
能开机就直接用,不能开机就需要去it之家下载PE和万能驱动,到PE下注入驱动!!!

网友:
硬盘装到新的电脑上以后,开机时狂按F8,然后进入第4个安全模式,  然后再重启进入正常模式就可以, 联网以后win10会自动安装各个驱动的.

网友:
win10系统迁移几乎不需要人工干预,直接开机,等更新驱动即可,前提是网卡能连上网。否则win to go也不会随便一台机器都能启动。
用固态配合usb3易驱线做了个win to go的系统,开机选择下,随便带哪里随便谁的机器都是自己的工作平台,方便的很。

网友:
只要不是网上出的改版系统,那直接换就行,我所见过不行的情况就是装了I卡核显驱动。新板U驱动与老的不兼容引起的开机蓝屏。所以I卡驱动真垃圾。
这种通用置换在XP的时候就可以了,但是如果是盗版改造过的系统。进系统也不太好用。更大概率是蓝屏进不去。

网友:
支持重装 也不费啥事 换个硬盘装 回去文件都还在 不影响啥事

网友:
还是重装系统好,免得蓝屏。。。

网友:
直接安装到新机器上即可,开机自动安装驱动。如果提示0x000007b蓝屏,就更换下硬盘模式,ide和ahci来回更换。

网友:
用GHOST硬盘版,先备份,再拷贝过去,恢复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