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2003年产的美的微波炉,型号KD21B-AF(G)

楼主(2020-10-04):
拆2003年产的美的微波炉,型号KD21B-AF(G)

生产日期2003年11月12日

微波管型号

铜线变压器?

保险管,电容

风扇

“湖南颗粒”电机?

光波灯管

出风口

转盘电机

网友:
老货实在,质量好些

网友A:
老货也的确可以了,不过微波炉这东西还是有使用寿命的,17年也差不多到期了

网友:
不锈钢箱体现在都是高端货了。

网友:
以前的东东做工还是很不错的,现在注重利益,用料才有缩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货也的确可以了,不过微波炉这东西还是有使用寿命的,17年也差不多到期了 ...

换个新的磁控管,一样好用。

网友B:
为什么要拆开?没有交代。
磁控管更换比较简单。

网友:
保护的真好,上面的贴纸都没啥破损

网友:
没事~ 只要勤清洁,云母片不打火。微波炉寿命很长的。

我老家8几年的日本松下微波炉现在还在使,一点问题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要拆开?没有交代。
磁控管更换比较简单。

拆开就是给大家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开就是给大家看看

师傅费时费力,培训大家,真心不错,谢谢了。
呵呵,你的M币不少了,就不再打赏哦

网友(2021-03-15):
这家伙太耐用了我家有一台还在用

网友(2023-02-20):
听说可以改成点焊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