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红米k30至尊 4k怎么写比读快

楼主(2020-10-04):
(图片)

网友A:
软件 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 仅供参考

但是两个软件都测试,都是通样问题。

网友:
在使用中测试怎么会准确。后台总会有应用读取数据啊。就跟电脑一样。测速度还得进PE。

网友:
UFS2.2, 不是直写,有SLC加速了。而且这个不是4K单线程的跑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