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手机花屏,条纹闪烁

楼主(2020-10-04):
如题,家里搜出来的红米4X手机,不晓得怎么屏幕花了,自己拆开重新插拔了排线无果。这是主板还是屏幕问题?或者还是排线?没有专业工具的情况下如何排查

楼主:
上面半截一直在闪烁,并有条纹

网友:
点阵数据没错的都是屏幕坏了。像这样半边正常半边异常的也是屏幕坏。

网友A:
哇塞!小米的手机你也敢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哇塞!小米的手机你也敢买!

小米在手机行业的功劳不亚于华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