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马桶自动冲水宝

楼主(2020-10-04):
方便家里有老人忘记冲马桶用的,拆出来给家里看看结构

网友A:
就1个小电动机了,多少钱买到?很实用的小工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1个小电动机了,多少钱买到?很实用的小工具了

淘宝售价115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1个小电动机了,多少钱买到?很实用的小工具了

创意很好,做工需要加强

网友:
怎么动作的没看明白

网友B:
我靠。这么简单的东西要100多?

网友C:
侧冲按钮的不能用吧,这是把按钮去掉了拧上面,然后红外检测然后电机伸出机关代替按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靠。这么简单的东西要100多?

卖的是创意和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侧冲按钮的不能用吧,这是把按钮去掉了拧上面,然后红外检测然后电机伸出机关代替按钮。 ...

对的 ,很正确

网友D:
有那种电磁阀直接控制水流冲的,价格和这个差不多,不知有用过的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那种电磁阀直接控制水流冲的,价格和这个差不多,不知有用过的如何

我在淘宝没找到这种,网上也没看到,因为传统的马桶都是普通按键的,而且管道都是泡在水里的,没看到电磁阀控制的

网友:
TOTO的不错,装在墙上的,一走自动冲水,现在很多宾馆,餐厅,娱乐场作都有,价格不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