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博乐宝bluepro即热饮水机拆解

楼主(2020-10-04):
(图片)

网友A:
这种饮水机多少钱啊?单片机和外围电路设计的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饮水机多少钱啊?单片机和外围电路设计的不错了

1000多买的,专用滤芯比较贵,200一套,

网友B:
这个滤芯貌似可以和海尔的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滤芯貌似可以和海尔的通用

是的,好几款都一样的,但是海尔的价格还贵点250左右

网友(2020-11-20):
楼主能指导下怎么拆解吗,家里一个漏水,售后让寄回厂家,准备自己拆开看看

网友C(2021-01-30):
想知道怎么把外面的罩子拆出来。拆了一半,不得其法

网友C:
买了一个,用了刚好两年,不加热了。准备自己拆了看看。应该就是加热模块的问题

网友D(2021-06-22):
各位老板能帮看一下这个烧掉的是什么型号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想知道怎么把外面的罩子拆出来。拆了一半,不得其法

把前面触摸面板的那里盖子上下壳撬开,出水口那个嘴是可以扭开的

网友(2021-09-07):
也买了给接净水器的那种

网友(2021-10-22):
引用 网友C:
买了一个,用了刚好两年,不加热了。准备自己拆了看看。应该就是加热模块的问题 ...

不加热的原因找到了吗?我家的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2022-02-22):
终于拆开了,关键就三步:
1.用手左旋拧下出水口(硅胶件);
2.从控制面板底部扣起控制面板;
3.撬开黑色前盖;
其余就没有难度了

网友(2022-04-10):
有一个同款的,单次出水量只有130ml,达不到150ml,看了楼主的主板照片,没看到有可以调节出水量的地方,估计折腾不了!

网友(2022-05-11):
这种会不会太危险?

网友:
还是通用滤芯好

网友(2022-09-15):
我反正是一直没用过滤芯。。。。。。

网友(2023-01-06):
引用 网友D:
各位老板能帮看一下这个烧掉的是什么型号吗?谢谢

大哥,请问可以买到这种主板吗?我的主板是主控坏了,触摸没反应了,你的主板坏的8脚IC是34063.

网友:
好帖,学习来了。不过好像跟我的不一样,我的是b02,拆卸可能不同。

网友(2023-02-16):
我的同款饮水机不出水,也不进水。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有大神告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