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 求救小神游SP电池正负极接返不开机

楼主(2020-10-04):
       机子电池接返不开机,大家帮忙看下哪里出问题啊,帮忙指导下

网友:
是个啥兵器?

网友:
可调电源先看看电流,主板上f保险丝先量量通断,电源线路的对地二极值看看是无穷还是短路。各芯片电源电压,慢慢搞,一步一步来。
顺着电源一路量下去呗。

网友A:
就是电池接口背面那个f2保险坏了,上次我的小神游高亮sp改装电池接反也是不开机,差了一下f2开路,在ndsl主板上找个保险换上完美开机。

网友:
查保险,查几个电感的周边电路

网友:
一看就知道是小游戏机一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电池接口背面那个f2保险坏了,上次我的小神游高亮sp改装电池接反也是不开机,差了一下f2开路,在ndsl主 ...

已经找到故障点f2保险烧了,直接短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经找到故障点f2保险烧了,直接短接

你可以在费电脑手机主板找个贴片保险这样安全。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找到故障点f2保险烧了,直接短接

或者淘宝几块钱包邮几十个,防止以后出问题,就不是保险的事了,可能坏别的元器件了。现在高亮版sp很贵。

网友:
现在小孩都不玩这些了,我的NDS都吹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在费电脑手机主板找个贴片保险这样安全。

回去找找看有没保险,没有自己网上专门买这个也不合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