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盖不住的电动车电池盒 能烧吗?

楼主(2020-10-05):
发现电池盒好大一条缝隙,以为是师傅没摆放正确电瓶,调整了一下还是盖不严密,接线头只能都往中间摆。难道是厂家特意留的散热通道?
几经研究,发现应该是盖子电源插孔位置设计的有问题,凹下去的地方太靠近中间了,没预留到电池接头的空间。厂家应该也发现了问题但为了成本懒得改了?

应该是厂家的设计问题了,设计失败,没考虑到接线盖的问题。特意去店里看了,其他车子都一个鸟样,盒子一大条缝隙。

能不能把那个位置用火烤一下。。。这种塑料

下面其他家电池盒,插座旁边的隆起似乎更宽广一些。

网友A:
电池接口位置问题吧,一般我看见的电瓶接头各种位置都有靠近短边一边的,长边或者对角位置,你这个把其中一个转180度放回去接头还会挡插头么?不过接线需要延长点罢了。

网友B:
你把电池接头放两边看看  以前电池都是焊接不会有这么高  换成铜鼻或者拿钳子把塑料盖子拽掉

网友:
楼上都是正解。
楼主还是蛮喜欢自己动手解决实际问题的,先慢慢向楼上的学习,再逐渐提高吧!

网友C:
那个接线装上的盖子是可以转动的,你首先把那个上面那个螺盖住,螺丝的那个小盖子把它打开,然后把螺丝拧松了,把盖子的方向转动一下,然后再把螺丝拧紧,把盖子盖上去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接口位置问题吧,一般我看见的电瓶接头各种位置都有靠近短边一边的,长边或者对角位置,你这个把其中一 ...

旋转过一个电瓶,但发现盒子两边中间位置也是有凹陷的,还是挡住其中一个接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接线装上的盖子是可以转动的,你首先把那个上面那个螺盖住,螺丝的那个小盖子把它打开,然后把螺丝拧松 ...

嗯,试过了,盖子卡住的就是那个螺丝盖子,无论怎么转都没用。 就差1厘米的位置。

假如是下面这样的设计,应该就勉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电池接头放两边看看  以前电池都是焊接不会有这么高  换成铜鼻或者拿钳子把塑料盖子拽掉 ...

确定是盒子的问题,准备用火烤一烤试试。

网友:
用螺丝连接的接柱高了,焊接的就不会这样,不能怨电池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