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两个桶式吸尘器,小狗的D-809和杰诺的JN-606研究下相关设计

楼主(2020-10-05):
最近买了个除螨仪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4161
然后发现除螨主要是靠吸力,就想着为什么不用大功率吸尘器直接吸床?当然似乎吸头是个问题,普通吸尘器没有除螨仪那种带转的刷子还带紫外还带震动的吸头。
不过吸头好不好用呢好像只有试试才知道。对比了一圈发现桶式吸尘器似乎功能挺多,能吸水还能吹气,除了体积大点其余都不错。

首先是借别人的小狗的D-809
小狗D-809没电路板没法调节功率有点不方便

然后是自己买的杰诺的JN-606
杰诺的JN-606功能比较多能调节功率,电路板上有个风压传感器,还有个按钮是专门用来反吹滤芯的

这个是想拆电机怎么都撬不动,塑料都翘断了,不知道大家有什么好办法能无损拆吗?

两个对比下,电机的做工用料好像小狗的好一点,绝缘等级也高一点,但好像小狗的碳刷在里面不方便换碳刷
小狗的标的输出功率也高一点,但两个电机性能不知道真实对比怎么样,要想测好像得要真空表和风速计

这是淘宝上销量最大的除螨吸头,但是有点太小太轻了,压不住床单容易把床单吸起来
看来还是不如除螨仪方便

最后在小狗的盖子上有个透明圆筒挺奇怪的,就网上搜了下发现还有个专利,说是能尘气分离不知实际效果怎么样

网友A:
没用过这种,但我感觉选吸尘器要避雷的地方 不要买尘袋设计 清理麻烦 过滤网简单易拆高效非常重要 其他的电机啥得国产品牌基本都虚标 看看就好

网友:
铝线电机,无爱

网友B:
吸尘器,我觉得欧美的设计的不错,每个房间一个墙洞,用的时候管子长点,方便快捷。我家里一个松下的,每次用都发火,滑轮不活络,拖起来一付死样。换了个无线的,续航半个小时,用完了不能插电用。感慨国货小家电需要动动脑子,不要一味的仿照。

网友:
除螨头部配件的传动机构挺巧妙,利用空气带动叶轮皮带传动到刷子,无需电动机和电线。

网友:
这种吸尘器太占空间了,还是无线手持式小狗比较好用了

网友:
家里小狗的还行,无线的不知道吸力够用不,除螨头是有名的好像叫乌龟那啥

楼主:
对小狗的电机是铝的,杰诺的没标不知道是铝的铜的,新的也没刮开不知道怎么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这种,但我感觉选吸尘器要避雷的地方 不要买尘袋设计 清理麻烦 过滤网简单易拆高效非常重要 其他的电 ...

过滤的那个也很麻烦,我家里有一个过滤器,就像那个汽车的大货车的那个滤芯一样,圆筒型的每次清理起来都非常非常的麻烦,刷子刷用水冲,还要晾干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吸尘器,我觉得欧美的设计的不错,每个房间一个墙洞,用的时候管子长点,方便快捷。我家里一个松下的,每次 ...

那种中央吸尘系统看起来不错,不过就是装修的时候就得装

网友:
桶式的除了占地方多一点,噪音大一点外加不怎么好看,别的都是优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这种,但我感觉选吸尘器要避雷的地方 不要买尘袋设计 清理麻烦 过滤网简单易拆高效非常重要 其他的电 ...

还是尘袋的好,用纸尘袋装满了直接扔,滤网的还要洗滤网滤筒更麻烦

网友C:
其实除螨就是个营销噱头,没什么鸟用,最多是把被子上的细小绒毛 毛发给吸掉,不如经常洗被子晒太阳干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除螨就是个营销噱头,没什么鸟用,最多是把被子上的细小绒毛 毛发给吸掉,不如经常洗被子晒太阳干净 ...

主要是床垫不容易洗,那种蒸汽洗床垫洗沙发的东西好像不便宜

网友(2025-03-18):
你好,楼主,我的吸尘器也是杰诺JN606,这款电机怎么拆下来啊

网友(2025-04-21):
我乡下就是用D809,X宝上买尘隔要二十几,,其它品牌的尘袋才几元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