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拆个欧姆龙血压计,高端型号臂筒式HEM-1020发现里面两个气压传感器

楼主(2020-10-05):
拆个欧姆龙血压计,高端型号臂筒式HEM-1020,本来以为不就加个臂桶吗估计里面也就和普通型号差不多吧
普通的型号已经有不少人拆过了,这些都是一个传感器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3135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770373
但没想到拆开这个发现里面做的还挺复杂的,两个气压传感器,还是不同型号的传感器,其中一个带个毛细管透明的塑料盒。不知道两个传感器分别是做什么用的?

那个带金属的气管插头,和上面那个不带金属的插头,分别是两个不同类型的气压传感器

网友:
臂式血压计比腕式更准确

网友:
估计是一个检测脉动到来,一个抓住脉动数据吧,精度会更高。

网友:
欧姆龙血压计父母使用中了,几年前400多元买的了,质量还是不错了

网友:
臂式血压计比腕式更准确一点,但太大了

网友A:
高档货了,还在用斑马纸

网友B:
斑马纸搞坏了,吃灰中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斑马纸搞坏了,吃灰中

可以重新热压啊,我刚修好一个欧姆龙血压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档货了,还在用斑马纸

欧姆龙很多都是斑马纸,还好可以重新热压

网友(2023-03-17):
这个可以。。比其它型号高级

网友(2024-05-23):
这种滚筒的还是比较早期的,现在都是升压法测量比较准确了

网友(2024-11-12):
这种血压计有缺陷 —— 臂粗的使用不便。
准确度 —— 人的血压是波动的,只要机器没问题,臂式/腕式测量值差别不大(对比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