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定时开关,CHINT NKG1

楼主(2020-10-05):
一个定时开关,电池部分氧化了,变压器还行吧!

网友A:
这个很不错了,还带变压器,一般都是阻容降压的。

网友:
谢谢分享,节日快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很不错了,还带变压器,一般都是阻容降压的。

我觉得也是!变压器还浸漆了呢!

网友:
用料比科德阻容分压好些,变压器供电,增加单节五号电池应急,要是有百年牌倒计时模式更好。

网友:
正泰的东西中规中钜,可以信赖,要说享受谈不上。

网友B(2020-12-23):
我手头也有两个时控开关,品牌、型号和这个一样,生产日期比这个早很多(一个是2011年,另一个是2012年)。

充电头通电的瞬间,就“砰”的一声,三极管炸了,外壳也被崩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手头也有两个时控开关,品牌、型号和这个一样,生产日期比这个早很多(一个是2011年,另一个是2012年)。 ...

是不是接错线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不是接错线了

后面纯属瞎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后面纯属瞎写的。

我就愿意看后面的那句,砰砰啪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