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请大神讲解一下汽车氙气灯高压包原理

楼主(2020-10-05):
      雪莱特氙气大灯,用了三年,其中一个不亮了。将整个氙气灯套装拆下,接到12V电瓶上,发现氙气灯亮一下就熄灭;断开电源,重新接上,又亮一下。重复试验,一直是这个现象。
      网上有帖子说可以是高压包漏电导致电源保护。拆开高压包,手绘了电路图。请大神们讲解一下原理。谢谢!

就是这款氙气大灯

网友:
启动时高压电灯管电离放电启辉,稳压保持辉光稳定

网友:
闲鱼七八十收个白电,省心好用,没有坏的

网友:
安定器调换一下试试 如果故障依旧可能是灯泡或套线继电器问题

网友:
大概原理就是把车用的12伏,或者是24伏的电压升压到1000多伏,使氙气灯灯管里面的产生高压放电,然后保持一个稳定的电流持续放电。

网友:
氙灯的特性是启动时需要一个高压引燃(几百到几千伏),点燃后工作电压较低(几十伏)
安定器的实质是一个类似恒流特性的DC-DC升压电路,可以把12V升压到几十伏到几百伏
启动时,氙灯未点燃,阻抗很高相当于开路,安定器算空载输出电压较高,通过4.6K电阻和二极管D向电容334充电
当电容两端电压超过气体放电管着火电压后,气体放电管导通,电容通过气体放电管和高压包低压绕组放电
于是高压绕组内产生高压脉冲,和安定器输出电压串联后击穿灯内气体将氙灯点燃
氙灯点燃进入弧光放电后,工作电流剧增,因为安定器的恒流特性,氙灯端电压下降至正常工作电压(几十伏)
此电压远远低于气体放电管击穿电压,因此,启动电路退出工作,高压包的高压绕组仅作为电流通路。
按你的描述,如果上电,灯闪一下就灭,说明高压包电路正常,问题应该出在安定器上

楼主:
       工作电流剧增,因为安定器的恒流特性,氙灯端电压下降至正常工作电压(几十伏),此电压远远低于气体放电管击穿电压,因此,启动电路退出工作,高压包的高压绕组仅作为电流通路。

—————以上回答解决了我的疑问。我之前在想,为什么放电管放一次电后就停止工作?现在弄明白了:初始启动时,安定器输出端已经有1000V左右的交流高压(实际测量过一次,超过万用表交流电压最大量程,不敢测第二次),这个高压给334电容充电,334电容电压升高到充电管气体击穿电压时,充电管导通。当氙气灯点亮稳定发光后,安定器输出电压迅速下降到十几伏,这个低电压达不到放电管击穿电压,所以放电管停止工作。

网友:
升压,升压后的高压作用类似日光灯的工作原理

网友:
氖管控制副线圈瞬时通断,主线圈感应出高压,卤素灯需要高压击穿,参考老式日光灯启辉器工作原理

网友:
你这瞬时亮灭可能是主线圈有断路。高压能击穿,跳变到低压的时候就是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