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WiFi信号不好,是用路由桥接还是wifi放大器好?

楼主(2020-10-05):
两个卧室WiFi信号不好,主路由是K2P在客厅,是用路由桥接还是wifi放大器好?用哪个给个性价比高的型号吧?

网友:
都不好,最好是用一个,如果确实要加最好加的无线控制器后再加AP,

网友A:
最好是拉线ap桥接,然后是放大器或者无线路由器无线桥接。
当然我个人中意拉线桥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好是拉线ap桥接,然后是放大器或者无线路由器无线桥接。
当然我个人中意拉线桥接。 ...

额,小小菜追问AP是什么?是不是中继的意思了?

网友:
这得多大房子?没有太高要求就有啥用啥!

网友:
引用 网友B:
额,小小菜追问AP是什么?是不是中继的意思了?

不懂诶,看他们都这么讲,我的理解就是发射WiFi的意思。。纯WiFi,只有无线网络功能的意思吧。

网友:
我家是把光纤改到中间的书房,这样和卧室客厅都是只隔一堵墙了

网友:
了解一下aruba吧,这玩意确实好用,无缝漫游,二手价格也能接受,胖AP自带虚拟控制器,组网只需配置一台,其他AP接入同一个网络连固件都同步过去,前提是都有相同版本的固件。

网友:
拉线桥接比较稳定 我家用的无线桥接 有时候回断网

网友:
有条件还是拉线

网友:
AC+AP 最好用,自动漫游。

网友:
咱两情况差不多 主路由k2p在客厅 到我卧室中间隔了两堵墙 我在卧室放了个咸鱼上撸的小米路由器做无线桥接 连的k2p的2.4g 手机连小米的5g测速能跑100m

网友:
有网线就用AP,不懂AP 就用闲置的路由器。建议AP美观。  某宝 或者某东搜索AP 。不会用简单问商家

网友:
我是把光纤从大门牵到客厅电视哪,120平房屋居中位置,K2P原版,下11楼还能收到1..信号。在老房子100米外还有信号,发微信QQ还可以

网友:
360p3,加腾达ac9做ap。有线连接,效果很好。之前无线中继经常断

网友(2020-11-04):
30块买个k2中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