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大家帮我看看,这个是古董级别的电饭锅吗

楼主(2020-10-05):
单位拆迁,无意中发现的,三角牌的。

网友:
骨灰级。扔了吧,没救了

网友:
出门拐角垃圾桶

网友:
碰了都觉得脏手,如果没有特别情怀,就不要弄了。

网友:
家里还用这种结构的呢,纯机械,不容易坏。

网友:
这种生锈烂成这样没必要了

网友:
算古董了,十几年前的不锈钢外壳款式吧。

网友A:
这种早期的东西,优点结实耐操,不会出现报错误代码而罢工(人家根本不用代码)。缺点用久了会出现磁缸失磁导致不温控,还有就是温控保险丝容易开路导致不工作。别的没啥大问题!非要找毛病,再就是当年锅体多是铝材的,多用对健康不利,“砖家”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早期的东西,优点结实耐操,不会出现报错误代码而罢工(人家根本不用代码)。缺点用久了会出现 ...

这个锅好重。

网友:
真的是古董来的,不过也是质量不好的代表了

网友:
这是第一代产品了。

网友B:
带温度保险的,不算最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早期的东西,优点结实耐操,不会出现报错误代码而罢工(人家根本不用代码)。缺点用久了会出现 ...

还有烧触点的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带温度保险的,不算最老

最老的是不是双金属片

网友:
机械shi都这样子,收藏进博物馆

网友:
最早期的电饭锅,机械开关,双金属片保温,氖泡指示灯,普通发热盘。

网友:
看插座像是很老了,
但看铸造出来的表面颗粒度,
倒是不像,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老的是不是双金属片

双金属片功能不是做过热保护哦,双金属片是转灯调温(大小火力)的转换元器件

网友:
再好的东西都耐不过年代太久远,都锈成那样了,扔了吧。

网友:
这都算古董?
我还有一个是04年在杭州买的,现在还在用呢。主要是用来热东西。很好用的啊。但是比这个干净了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