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飞利浦6.5W LED灯锯开看看内部

楼主(2020-10-05):
一个飞利浦灯泡,有声音不亮了,拆解比较困难,锯掉,灯板与恒流板是插拔结构,灯珠检查下来,7个里面5个击穿短路,2个失去二极管特性,一个好的都没有,从来没有见到过这样的坏法,没得修了。这个飞利浦灯泡总的看起来做工还是不错的,塑料厚,材质好,金属座与塑料结合很好,大力也你扭不开,不过使用中发热严重吧,电路板都变色了。

网友A:
寿命长达15年。。。

网友:
这个型号貌似故障率很高...家里用着一年多暴毙了两个

网友B:
飞利浦没有之前的好质量了

网友:
估计像欧普等足量功率款式,导致电路板和灯板散热跟不上。我那附近买的球泡灯大于5瓦一般是虚标,厂家怕散热不良导致突然熄灭。

网友:
这种6.5W的灯,我去年也淘了两个,反正便宜,坏了就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飞利浦没有之前的好质量了

说的好像你见过好些飞利浦一样!

网友D:
这个散热不怎么样焖烧不死不科学,看来楼主是个软妹这种灯就没有徒手扒不开的,有一种的确扒不开的就是玻璃罩子的暴力扒开估计得上医院缝针。

网友:
飞利浦作为一家多元化的企业,领先的部门只有照明系统和小家电,应该还是个案,不能一棍子否定。飞利浦最为倚重的是医疗系统,可惜业内竞争的强敌太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寿命长达15年。。。

其实厂家少印了一个小数点~

网友:
用了15年才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散热不怎么样焖烧不死不科学,看来楼主是个软妹这种灯就没有徒手扒不开的,有一种的确扒不开的就是玻璃 ...

真的弄不开,用金属敲了一下,觉得是玻璃的,再用锋利的刀片,无法插入结合部位,胶得太贴合了。

网友:
飞利浦的灯好像都是这样闷烧

网友:
感觉飞利浦的灯,内部都是高热,以前拆过好些飞利浦的节能灯,里面电子镇流器部分都是把PCB烧的变色
但是有意思的是,这些灯,都是灯管老化才坏,里面的镇流器部分尽管变色发暗,都没有坏的

网友:
飞利浦的灯做的很结实,光色也不错,pcb变得就变色,管他呢,能用就行了,反正又不是烧成脆的像苏打饼干的那种程度

网友(2021-01-29):
引用 网友C:
说的好像你见过好些飞利浦一样!

飞利浦还算很不错了
你拆其他的看看,没法看也没法用

网友(2024-08-29):
飞利浦作为一家多元化的企业,领先的部门只有照明系统和小家电,应该还是个案,不能一棍子否定。飞利浦最为倚重的是医疗系统,可惜业内竞争的强敌太多。GE

网友:
做工不错,铝板很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