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七彩虹ss500p 480g开卡求助

楼主(2020-10-05):
现在的问题是开卡一直卡pretest,不知道是我设置问题还是版本问题,感谢各位大哥帮忙解答一下

ce图

ce图

设置图

设置图

开卡问题,一直卡pretest,

开卡问题,一直卡pretest,

板子正面图

板子正面图

板子背面图

板子背面图

网友:
改成第一个

网友:
勾选Cache Program,缓存选512M
另外,Pretest这里确实比较久,得几分钟吧

网友:
设置错误,但不会引起卡预测试这一步,

网友:
请论坛中高手来解释

网友:
勾选Cache Program,缓存选512M

网友:
完全不懂,只能路过!

网友A:
SM2256AB_MPO0811A_FWO0803A

换这个版本试试。

楼主:
感谢各位老哥。ok了,此贴结束

楼主:
引用 网友A:
SM2256AB_MPO0811A_FWO0803A

换这个版本试试。

不是版本问题,设置问题,不过也感谢了

网友:
我就是为了钱!!!

网友:
换个版本试试..。

网友:
学习了,还有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