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热能表(宁波甬港仪表有限公司)

楼主(2020-10-05):
去废品站找老式塑窗把手,看见一块热能表,拆开看看。

今天的主角——热能表。

背面。

侧面,一只固定盒盖的小螺丝。

另一侧还有一只。

开盖。

显示屏已坏。

取出板子,掀开显示屏。

集成电路。

还有。

板子背面。上端的四根线可能是进水口、出水口感温探头的输入线,篮圈内的三个焊点可能是流量计的输入线。

一次性锂电池ER18505,不可充电。

去掉皮子,电池上没有任何标识。

正极焊点,是拆机电池还是特意为了焊接而点焊上的镍片?

防水做的不错,引出线的位置都打了防水胶。

这是砖家拍脑门(也可能是利益驱动)的产物。供暖,对于东北来说是一项重要的民生工程,伴随着市场化的进程,砖家提出了热是商品,也要按使用量收费,这不,开始试点安装热能表了,没想到,热虽然是商品,但跟普通的商品不同,看不着,摸不到,损失了也看不到,安装热能表的住户,省钱了,接受,费钱了,不认可,还有一个致命的问题——热能表,据说这个表上千元(还有其他附属配件),两、三年就得换,谁出钱?一系列的问题都没有考虑,看来问题比较多。显示部分没有坏,请看后面的帖子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d=199943&extra=
谢谢围观!

网友:
好多肉感觉挺复杂的,等米下锅

网友:
肉多设计也很合理,很不错了

网友:
我以为跟光波表一样利用热能的手表。

网友:
领导的脑子和猪脑子没有区别。
国外很多都是独立取暖,使用的很多都是壁炉,烧木头的。
领导的脑子里只有这个$$$$$$

网友A:
热能表是新推广的东东吧?应该是温度差×流量?估计温度好办,流量要测量准确不容易。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热能表是新推广的东东吧?应该是温度差×流量?估计温度好办,流量要测量准确不容易。 ...

能量计
公式:Q=CM(t1-t0)
要把这个量测量计算准确真的不容易,两块表装在同一段管子上,结果必然不想同。

网友:
表威海厂家做的,贴的其它家的牌子,MCU是MSP430。还缺两个PT1000的温度传感器和流量传感器。带传感器零售价约200+

网友:
我也拆过一个类似的,原来有一段时间大力推广供热计量,还入户改造,但是好像根本没有用就偃旗息鼓了

网友:
里面真复杂。不错的货

网友:
这种表实际上成本并不高,从拆机来看用的元件也比较一般,真是怀疑他的这个计量的准确性。这种表光测流量不行,感觉测温差也不好,一般都是流量+温差+算法

网友:
看上去应该要接入两个温度传感器,和一个流量传感器,然后通过单片机调好的算法估测热能。

网友:
最近本地已经开始改造暖气为单户控制,估计下一步就要上计量表了。

网友:
领导的脑子还不如猪脑子呢

网友B:
感觉这个还是能测的比较准的
现在家里的小区就全部安装的这种类似的表
安装在取暖进水管路上 超声波流量计 + NTC 进水温度探头 然后还有一个回水温度探头安装在回水管路上
TI有430有款带超声波前端的MCU 还是比较准的
不过比较坑的是 本来想的是多用多收 少用少收 不用不收 结果有保底
比如不上计量收费前 一个采暖季2000元 上了计量收费 用不用保底1000 然后再加上表上走的热量等于应缴额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这个还是能测的比较准的
现在家里的小区就全部安装的这种类似的表
安装在取暖进水管路上 超声波流量计  ...

TI的6xxx系列的,也是基于时间差法的。实验室计量基本都没问题,能达到标称精度等级。不过超声波本质是测流速,与管路、水质、安装条件有很大关系。所以造成同样用热条件下各户差异比较大,按表表收费争议会很大。再加上这几年跟风上了很多公司,各种恶性竞争,造成计量问题更多。所以实际情况是无法按表计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