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无聊拆个摄像头电源

楼主(2020-10-05):
下雨闲着也是闲着,无聊,搅拌站拆下的一个一个12v2a电源,拆了看看电路结构,mos管4n60是4A60v耐压吧,没有主芯片,6脚的微小ic是控制什么?

网友:
我是安监控的用的最多的就是石新电源,看做工很一般,和海康比做工明显差了些,但石新的比海康要贵,而且出货量要比海康大的多,关键是还真用的住。

网友:
石新可以的 我业余给他们装监控就用这个 到现在没有反应坏的

网友:
  看拆的照片 质量可以  ……

网友:
这电源小功率来说,已经很完美了

网友:
12v2a还给加装了散热片,真的很ok啦,滤波部分也没少。

网友:
这种所谓室外电源,却把插头外置是几个意思

网友(2021-03-12):
10几块钱还耐用 不错了

网友:
看样子,比我平常用得最多的小耳朵靠谱多了。

网友:
刚刚上网对比了一下,现在的电源估计也没有这个方案了,改成省料的方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