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酷冷超神DDR4-3000MHZ 8GB内存条维修过程

楼主(2020-10-05):
今天收到一个网友的内存,有两根酷冷超神SUPERGOD DDR4-3000严重损坏,需要维修 ! 当时就犯嘀咕现在四代的内存损坏率还是比较低的,怎么一坏就是两条呢?有点想不通。但是毕竟自己就是干这一行的,先让网友发货再说!收到以后才知道两条内存的状况,用惨不忍睹比喻也不为过!

看图不说了,经仔细观察其中一根只剩下7个颗粒,还有一条直接剩下4个颗粒,还有一颗是另外装在其他袋子中发过来的,两根条一共剩下11个颗粒在板子上,加上另外的也就只剩下12个颗粒,再进一步观察结果发现12个颗粒中还有三个是坏的

具体看细节图其中这个三颗全部有损伤,不能用了角破损里面的晶圆也可以看见了,十有八九挂了
没办法上夹具拆颗粒呗,起码9个颗粒可以给拼一条内存出来

拆完颗粒就是常规的用植球台托平颗粒上的焊锡,紧接着用超声波清洗器,把颗粒表面的焊锡和植球台洗洗干净。

洗完捞出,准备上焊膏和植球过程

植球过程还是比较轻松的,一下就搞定了

接下来就是焊接的过程,没有拍图片,基本上就是先将所有颗粒摆放整齐,然后用风枪挨个吹上去,把它原来的SPD搬过去,再下来就是激动人心的时刻,王炸

上测试平台测试

经做老化测试,全部通过,内存到此维修完成
没有办法,只能救回一条,是在损坏的太厉害了,颗粒所剩无几!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网友:
好手艺,厉害了

网友:
技术超人。超赞

网友A:
你这个植球的方式很神奇啊,刷上锡浆放到加热台上等?

网友:
完美啊,手艺真不错

网友B:
不会是洋LJ吧?真是惨不忍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是洋LJ吧?真是惨不忍睹!

不是洋垃圾,这个酷冷的内存国内做的!质量还是可以的!

网友:
楼主是秀技术的,高手,笔记本主板进水开机电源灯亮,风扇转,但是显示器无显示,不知能否修?

网友C:
超声波用的清洗溶液是什么?

网友D:
搬板焊接就不用重新设置啥的了吗?

网友E:
楼主神人啊!那个断掉的条子是怎么修复的?一点痕迹都看不到!

网友:
空电路板是哪里买的,还是特殊渠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植球的方式很神奇啊,刷上锡浆放到加热台上等?

好长时间都这么干

网友F:
首次见超声波清洗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超声波用的清洗溶液是什么?

环保型洗板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搬板焊接就不用重新设置啥的了吗?

搬完板首先要做的是原来的SPD读出来,在写到新板子的SPD中,或者采用风枪将原来的SPD摘下来焊接到新的板子上,当然主要的还是焊接以后需要用万用表打板子供电电容的对地阻值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F:
首次见超声波清洗器

现在修机,或者做翻新的基本上都有超声波清洗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神人啊!那个断掉的条子是怎么修复的?一点痕迹都看不到!

换了个新板啊

网友:
厉害。。。对于楼主这样的人,我不认为手动能力强,一般都是技术强悍或者脑袋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