俺接错了网线,见证了奇迹,百思不得其解,奥秘是什么呢??

楼主(2020-10-05):
俺接错了网线,见证了奇迹,百思不得其解,奥秘是什么呢??

另外一端线序接法是:
线序:橙白,橙,绿白,蓝,蓝白,绿,棕白,棕

接错的一段线序接法:
线序:绿,绿白,橙白,棕白,棕,橙,蓝,蓝白
(正常线序是  绿白,绿,.......)

百思不得其解.....

奥秘是???

俺接错了网线,见证了奇迹,百思不得其解,奥秘是什么呢??

网友A:
智能网口,会自动识别、调整

网友:
看错了,看错了。

网友B:
百兆网只用了四根线吧

网友C:
现在大家基本都直接做成直通线了,
两端都是 568B,
反正都支持自动翻转的,

不过你这。。。
确实不知道为啥,

错的也不止一对了,
你看看你 4.5 两根的顺序对么。。。

网友D:
智能翻转功能,你这是交叉接法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智能翻转功能,你这是交叉接法

网线做错了,这也不是交叉线的做法!应该是工作在10m半双工状态下,一会测试一下是不是这个问题!现在没有必要做交叉线了,几乎所有的设备都支持自动翻转了!

网友F:
1-2  3-6这两组,只要两两绑定,两组之间不串位,就能通

网友E:
引用 网友E:
网线做错了,这也不是交叉线的做法!应该是工作在10m半双工状态下,一会测试一下是不是这个问题!现在没 ...

刚测试完了,只要是绿对和橙对不分开,怎么接都通!就是绿对之间可以互换,橙对之间也可以互换,可以不分顺序!交换芯片现在这么牛掰了!一会不接交换机,直接接个设备试试,是不是也是这样!稍等!

网友:
现在的网口PHY都是支持差分线对内交换的,1-2,3-6,4-5,7-8。百兆线的话12与36也可以对间交换。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刚测试完了,只要是绿对和橙对不分开,怎么接都通!就是绿对之间可以互换,橙对之间也可以互换,可以不分 ...

测试完了,接海康的摄像机同样也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智能网口,会自动识别、调整

现在的设备是自动翻转,是可能自动调整.......能正常上网........

楼主:
引用 网友B:
百兆网只用了四根线吧

但是1236这4根线........

12这2根线反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大家基本都直接做成直通线了,
两端都是 568B,
反正都支持自动翻转的,

俺知道......

但是俺还是想做交叉线.......

这样没有交换机路由器等等设备......

俺可以直接网卡接网卡......

同时俺做的是千兆交叉线........

俺现在错的只是1对......

就是图上说的......

正常: 线序1是绿白  线序2是绿

而俺不小心接反了....

变成: 线序1绿 线序2绿白

虽然接反了还是可以上网.......

你说的45两根根本没有错......

是千兆交叉接法.......

楼主:
引用 网友F:
1-2  3-6这两组,只要两两绑定,两组之间不串位,就能通

问题是有一端水晶头接错接反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刚测试完了,只要是绿对和橙对不分开,怎么接都通!就是绿对之间可以互换,橙对之间也可以互换,可以不分 ...

大师也有折腾精神.......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是有一端水晶头接错接反了啊......

刚查了一下,比较新的设备不仅支持对与对间的自动翻转,也支持一对中两根线的翻转!
保险的做法还是老老实实的按标准做!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师也有折腾精神.......

不是折腾,是学习!

网友:
标准568A:绿白-1,绿-2,橙白-3,蓝-4,蓝白-5,橙-6,棕白-7,棕-8
标准568B:橙白-1,橙-2,绿白-3,蓝-4,蓝白-5,绿-6,棕白-7,棕-8
交叉线就是一头A,一头B,你看看你45是怎么接的

网友:
知道错了还不改?就算一时通了,信号也不会好。
百兆只要1236就可以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