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德克斯ITECH IT6121高速高精度可编程直流电源测试

楼主(2020-10-05):
看到一款高精度编程电源还带5 1/2位电压表,心头一热就买下了,到货测试,电压输出及内置5 1/2位电压表精度还可以,电流就不怎么理想了有3ma左右的误差了,度了下貌似校准针对我来说还有点复杂,一是没有现成的案例可寻,二是没有资料,据卖家说校准一般都是返厂,但因为是停产机型不一定给你校准,还就是自己写个上位机自己校准,,,,,
算了就这样用用算了,

使用感受:
20v5a的规格桌面上折腾点小东西完全够用,并且是电压0.1mv电流0.01ma高分辨率显示,电压设置方便快捷,1,直接转大旋钮以0.5mv调节 2,按v-set键按数字键设置你要的电压后按enter确认,  3,按上下键以0.5mv步进调节。
电流设置个人感觉就没有电压方便快捷了,不能在恒流状态下时时调节,不像睿登数控电源可以时时调高调低电流,电流表也随着你的操作而变化,必须如下操作:比如电池1a电流充电中,想调高电流必须按iset键后转大旋钮以0.1ma步进调节或直接按数字键到你要的电流后按enter后电流表才显示实际电流。
最蛋疼的是电压电流调节数字下的光标不能移动位数,只能是电压0.5mv电流0.1ma步进,不能快速选择其他位置,所以电压电流调整要嘛就以系统的最小步进调节要嘛就按相应的功能键后直接输入数字调节。
自带独立的5位半的电压表mΩ表,使用中还是比较方便,线性电源就是静态功耗大点达到23w左右,优点就是波纹小说明书标称才3mVpp。
总体使用感受不错,小电压小电流下非常稳定不乱跳,不像有的数控电源设置小电压小电流根本无法确认你设置的电压电流值,能小电压下稳定使用的电源黑武士也很不错,

以下为官方介绍:
IT6100系列可编程直流电源
IT6100系列电源被设计用来满足一般电源无法完成的高速及高精确度测试需求,不同于一般的高速电源,IT6100在满足了高速的需求同时,仍保有了极低的纹波与噪声. 相对于一般的电源,IT6100还提供了许多先进而有用功能,包括高速的List模式输出,独立的5 1/2 数字电压表,毫欧姆表等多种功能。
  内建精密电压电流表(0.1mV/0.01mA),不需要烦杂的设置就可以轻松并精准的测量输出电压与电流。使用标准SCPI通讯协议,工程师可经由GPIB,USB以及RS232进行编程控制, 同时具备小巧的 1/2 2U 体积,使的IT6120系列电源成为实验室及生产线电源供应器的最佳选择。

IT6100系列可编程直流电源特点
■ 线性可编程直流电源供应器
  ■ 支持USB/RS232/GPIB通讯
  ■ 快速瞬时响应时间
  ■ 超快的上升沿速度(小于20ms)
  ■ SCPI的通讯协议
  ■ 高可见度的真空荧光VFD显示屏
  ■ 低纹波及噪声
  ■ 超高精度及解析度0.1mV/0.01mA
  ■ 内置高精度度五位半电压表和毫欧姆表
  ■ 远端量测功能
  ■ 数字键盘操作

IT6100系列可编程直流电源规格

型号

IT6121

IT6122

IT6123

额定输出

电压

20V

32V

72V

电流

5A

3A

1.2A

功率

100W

96W

86W

负载
    调节率

电压

<0.01%+2mV

<0.01%+2mV

<0.01%+2mV

电流

≤0.05%+1mA

≤0.05%+1mA

≤0.05%+0.3mA

电源
    调节率

电压

≤0.01%+1mV

≤0.01%+1mV

≤0.01%+2mV

电流

≤0.05%+0.1mA

≤0.05%+0.1mA

≤0.05%+0.05mA

设定值
    分辨率

电压

0.5mV

0.5mV

0.5mV

电流

0.1mA

0.1mA

0.02mA

设定值
    精确度

电压

≤0.03%+3mV

≤0.03%+3mV

≤0.03%+6mV

电流

≤0.05%+2mA

≤0.05%+2mA

≤0.05%+1mA

回读值
    分辨率

电压

0.1mV

0.1mV

0.5mV

电流

<0.05mA

0.01mA

0.01mA

回读值
    精确度

电压

≤0.02%+3mV

≤0.02%+3mV

≤0.02%+5mV

电流

≤0.05%+2mA

≤0.05%+2mA

≤0.05%+1mA

纹波
    (20~20MHz)

电压(pp)

3mVp-p

4mVp-p

5mVp-p

电流

3mArms

3mArms

3mArms

温度系数

电压

<0.02%+3mV

<0.02%+3mV

<0.02%+5mV

电流

<0.05%+2mA

<0.05%+2mA

<0.05%+0.5mA

工作温度

0~40 ℃

尺寸(W*H*D)

214.5 * 88.2 * 354.6mm

重量
8kg

标准配件
■ AC电源线
  ■ 用户使用手册
  ■ 出厂测试报告

可选配件
■ IT-E131:RS232编程电缆
  ■ IT-E132:USB编程电缆
  ■ IT-E135:GPIB编程电缆
  ■ IT-E151:19寸机柜上架套件
  ■ IT-E161:模拟量界面监控电缆
  ■ IT-E162:数字量界面监控电缆

网友:
謝謝分享!很不錯的評測。

网友A:
说句实话,精度很差~

网友B:
这个要500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句实话,精度很差~

还行吧,比起什么登数控电源稳定性精度不知道好多少倍,况且是老电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500元吧

不够啊,差不多7个了

网友:
我觉得应该还不错啊

网友C:
贵了 我记得是德科技700+有款很热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贵了 我记得是德科技700+有款很热门的

是这款吗?

网友:
挺好,我一直想买个72V的

网友D:
这种电源说明书要求热机半小时以上才能保证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电源说明书要求热机半小时以上才能保证精度!

是的,预热后精度更高

网友:
不错不错!好奇多少钱买的呢?

网友:
是的 具体指标我没看过,你觉得如何

网友:
万用表很棒

网友:
公司用的是泰克的PWS2326,这种电源比那种旋钮调节的电源好用到不知道那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