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没用的电饭锅

楼主(2020-10-05):
小电饭锅没啥用拆了看看,单片机没型号,就几组定时器。

网友:
煮稀饭很方便,应该还有个温度探头被你剪了

网友A:
本来好好地工作服役不是更好吗?拆成零件不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来好好地工作服役不是更好吗?拆成零件不好吧

还可以装回去,嘿嘿

网友:
这么小的电饭锅?都小到看不见内外胆了,发热盘也要显微镜才能看得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来好好地工作服役不是更好吗?拆成零件不好吧

这你也管!人家单位早中晚三餐,不需要这个了!

网友:
一个美的锅,煮饭夹生了,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