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评] 某浪数码就这?锡都不上就发货

楼主(2020-10-05):
主控四个角都这样,完全没上锡,只有底部有锡
太失望了

楼主:
拍不太清楚,肉眼看就是焊盘上锡,但是主控没有锡,插上去也不认

网友:
微距拍摄才是正道

网友:
现在工业的残次品

网友A:
最后图主控上边引脚黑色看感觉主控芯片烧了啊

网友:
爬锡不够,要么就是焊盘设计问题,要么就是锡量控制的不够

网友:
这应该是极少数吧,残次品哪个品牌都有。

网友:
这种封装的主控容易出现类似的虚焊问题,如果动手能力强,可以用刀头烙铁补焊

网友B:
看板子像3268,不是断货了吗?

网友C:
补焊或者在检查一遍试试?我上次买的3267电容连锡了,好久才发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补焊或者在检查一遍试试?我上次买的3267电容连锡了,好久才发现

补焊好了之后没问题,我就是吐槽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板子像3268,不是断货了吗?

是3268M,淘宝各家一直有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图主控上边引脚黑色看感觉主控芯片烧了啊

没坏,我补焊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补焊好了之后没问题,我就是吐槽下

他们家发货真的是不检查一下的,你说几K地买检查不过来也就算了,几片的买一眼看得出的也不检查一下

网友D:
这是第二次看到吐槽他家了,这是什么板子啊,我只买过拆机3281还不错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第二次看到吐槽他家了,这是什么板子啊,我只买过拆机3281还不错没有问题! ...

3268 316的板子

网友:
上次的22462258这次的3268我都没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