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LED灯不亮了,拆开看看,坏了一颗灯珠。

楼主(2020-10-05):
做工还可以的,可惜还是不耐久。驱动板完好,右下灯珠轻微烧黑,唯一短点。短接还能亮。

网友:
看不到完整外壳可惜了,不过烧了1个LED也无伤大雅了

网友:
右下的坏掉了,找一个换上就没问题了!

网友:
有灯珠补灯珠,没灯珠补个二极管也可以。

网友A:
短接可能会造成其它灯珠功率增加

网友:
说是LED寿命长,实际上LED数量一多,寿命就不怎样。那么多LED坏一颗就整体灭

网友:
全串联就这不好

网友:
治标不治本。 这类灯板坏灯基本是浪涌冲击。 要改善DC输出负载端补齐 400V 2.2UF电容。

全串的时短接掉坏的就OK, 本身就是恒流只要灯珠不是大面积坏数量多电压都自适应。

大多数便宜LED灯基本的都是图片这种

楼主(2021-09-25):
每次坏都是开机一瞬间闪坏。可能是电压瞬间过高。不过自己找不到同功率型号的灯珠换上后亮一会儿又挂了。没维修价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短接可能会造成其它灯珠功率增加

这个不会,LED是恒流驱动的

网友:
12W的倒是电容齐全么,LED温升35℃,就把限流检测电阻从1.8欧改成2.2欧,温度下降4~5度,光效变高,就是颜色偏绿了一点

楼主:
可能确实输出端没有并接小电容的问题。感觉没必要用电解,用哪种cbb或者涤纶电容也行吧。

网友:
謝謝分享 短接即可,垃圾LED寿命也长不了。

网友:
关键是设计电流在发光管极限上,超限工作坏得快。

网友:
那几根头发是精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