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现场直播水洗机械键盘,好东西了,新玩意,光电式的机械键盘

楼主(2020-10-05):
现场直播,等下吹干装机,外观就不拍了。和普通的差不多。带七彩灯,其实我是想关闭了的。
第一次用机械键盘是20年前了。因为我很早就会打字。大一时,有天我正在机房用老式的机械键盘练习金山打字通。
突然我感觉气氛有点不对,太安静了。
于是我转过头看看周围,一堆人都以羡慕的眼神看着我。不就是每分钟打七八十个字。不就是打得键盘东东响
这东西太能装B了。。。

这阵子在玩键盘鼠标。看大家到都升级机械键盘了,我也买个白菜点的玩玩。
万能的闲鱼找。偶然找到一个杂牌的,没有官网的键盘,价格很便宜。一包烟钱。
关键是,我知道罗技专卖店也卖这个键盘,一模一样的。

罗技专卖店都能卖这贴牌货,它质量肯定不会太差的。

下单,到手。拆。。

发现和别人的都不同。
我这个是光电轴的。结构简单好维护。根本不用焊接。
到手发现有两个键很生渉,想换轴,仔细一看,主板对因部位修过发光二极管。
然后厂家的傻子维修人员,助焊的油放多了。没有清理掉,厂家的油又硬。
于是,光电轴打字时,下面的零件接触到焊油。带进了粙里面,导至生渉

解决办法,清理干净主板焊油。再拆开光电轴,用洗干净,再试,效果OK。

光电轴键盘的原理,和光栅鼠标滑轮对一样的。按下去,档住两个接收器。然后信号转入单片机,转换成输入。
这种产品结构简单,好维护。
换轴也不用焊接。物理式的。
只要主板不坏就行了。

网友A:
IC底部的水分怎样能够吹干?

网友:
水洗过的机械键盘,过一段时间容易出现大面积臭轴

网友:
需要无水酒精和超声波清洗,弄完了以后,检测没有问题,还要喷三防漆。

网友:
终于赶上直播了,哈哈:Strive:

楼主:
重点在这里

网友B:
重点太模糊 看不清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点太模糊 看不清

就两个塑料结构,两弹簧

以下是网友评价
今天四百八买了一个双飞燕的光轴3代,之前我用一千多的红轴樱桃机械。(樱桃的键盘,我换了四个了,价位不同。)
感觉初上手,有种薄膜键盘的手感和机械键盘的手感综合起来。仔细感觉的话,压力比较轻,但后半程的话,一下就到底那种感觉。不像机械的轴,夺下去似乎还有一个继续下压空隙。
可能是刚用,不习惯。以我现在来判断,这个键盘挺不错的,和我放老家那个四百多的樱桃键盘品质差不多。
再用一段时间看看吧,我感觉技术总是在革新的。这个光轴,应该挺有前途。

网友:
所有的照片不知道用什么相机拍的  主要靠想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IC底部的水分怎样能够吹干?

吹风一下吹干了,ic上打了防水胶。本身就很难进去水

网友:
昨天才水洗了一块显卡

网友:
第一次见光电键盘,以前见过干簧管的键盘寿命也超长

网友:
又见水洗大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