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角磨机切割片问题

楼主(2020-10-05):
最近新买大有角磨机2835,允许切割片直径100mm,请问允许使用125mm吗?另外常用切割或磨光片有哪些?麻烦大家推荐一下,也可以给个链接,谢谢了

网友:
原则上不能这么用
首先不拆护罩,125mm片应该是装不上的,除非拆护罩,
角磨机没护罩的风险,不用多说,当然不带护罩干活的也大有人在,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
其次看切片的最大线速度,一般都是70M/s左右,好一点的可能达到80M/s,
根据你机器的额定转速,算一下线速度是否超速,如果超速,更不能用,有炸片的危险

网友:
能塞进防护罩吗?新手尽量慎用,除非你熟练了偶尔用用,毕竟多数防护罩也制约了125mm尺寸的使用

网友:
偶尔用用可以换个125的罩子,没有罩尽量不要用。安全第一

网友:
100的压盘和125的压盘不一样,翻过来可以用110云石机锯片

网友:
不允许,100的内径16,125的内径22,除非你拆了护罩再用变径环。

网友A:
这个机用125的没有问题,本来就有125的版本,转速六七千,也没到砂轮线速度上线,我就是改了125护罩和夹板在用

网友(2021-06-17):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用125的没有问题,本来就有125的版本,转速六七千,也没到砂轮线速度上线,我就是改了125护罩和夹板 ...

就是,没有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