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编辑,烦了

楼主(2020-10-05):
一堆优越感爆棚的歪楼,爬吧,神经病

网友:
耐屮与否看散热和灯珠质量情况。。。。

网友:
能用多久算多久,坏了再折腾,顺便再说一下,拆这种东西不一定要PTC加热板,找一个坏的电饭锅,把加热盘拆出来加个温控器就行了

网友:
一个整流桥,一个线性恒流芯片。

网友A:
哪来的阻容,那玩意是驱动芯片吧,阻容也不会用这电容,电阻都没有,还多个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来的阻容,那玩意是驱动芯片吧,阻容也不会用这电容,电阻都没有,还多个电感 ...

阻容只是指电阻电容,又没说用的阻容方案,不知道在杠什么,重点在这吗?

网友:
恒流方案啊,怎会说是阻容降压,这种方案有频闪。

网友:
“非隔离恒流”几个字就能表述的东西硬要说那么大一串

网友:
语句不通顺,标点乱点,词不达意,难以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隔离横流”几个字就能表述的东西硬要说那么大一串

这不是交流,不是直流,也不是横流,这是竖流。

网友:
温总总结的太贴切了

楼主:
我啥时候说过这是阻容降压了,不知道哪来这么多优越感没处使的人,神经病吧

网友:
别改了,这个应该不错,有电感,应该是最新方案的PWM恒流芯片,

除非你想改成隔离恒流驱动

网友:
哈,楼主怒了。我就发现有一帮人总要带歪,而且无中生有搞一些东西出来。

网友:
楼主被气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