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改装电波钟

楼主(2020-10-05):
之前找了个石英钟,PDD买了个电波钟机芯。
把电波钟机芯换上,机芯轴比表盘孔小,在轴座处缠了一点纸胶带,固定好。
时分秒针均对着12点方位,拔掉定位针,放入电池,秒针先走一圈,然后分针带动时针走一圈。
最后都归位到12点方位,大约两分钟后各针走到相应位置。

我家在18楼,可能信号较强。

定位针

秒针比手机快一秒

楼主:
沙发备用    各位看看为何会比手机快一秒。

网友:
去年买过一个 挺不错,家里一楼 时间挺准确。

网友:
和我买的一样,55大洋。

网友:
以后可以免对时了,不错。

网友A:
机芯什么价?室内能正常接收电波?

网友:
不知使用寿命咋样,能用多久呢?

网友:
芯什么价? 几节电池?不知道耗电如何了

网友B:
烤鸭好吃啊 电波钟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芯什么价?室内能正常接收电波?

pdd用券36

网友C:
这个机芯大小正合适,如果买康巴丝的电波机芯,康巴丝的机芯太大,放不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烤鸭好吃啊 电波钟怎么样?

便宜坊的月饼

网友D:
这个省的对时了

网友:
就是不知道费电不

网友:
很好,不再担心时间不准了,我也正想入手机芯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芯大小正合适,如果买康巴丝的电波机芯,康巴丝的机芯太大,放不入的。 ...

康巴斯的可能需要把底壳锯个开口。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省的对时了

确实不用考虑快慢了,留意电池是否有电即可。

网友E:
改过,耗电大,南孚只能撑2个月,不知是什么原因,被爹骂死,电波钟刚过一年质保期直接不走了,又被骂一轮。最后直接上个wifi版本的数码管时钟。

网友:
哦 这样啊,以为是外带的烤鸭呢,老北京喜欢的品牌

网友:
引用 网友E:
改过,耗电大,南孚只能撑2个月,不知是什么原因,被爹骂死,电波钟刚过一年质保期直接不走了,又被骂一轮 ...

不应该啊,我去年3月换的机芯,到现在一年半时间了,电池一直没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