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电磁炉E1报警,查了几个大电阻和电容都正常,下面该怎么查?谢谢

楼主(2020-10-05):
求助,电磁炉E1报警,查了几个大电阻和电容都正常,下面该怎么查?谢谢

网友:
有敲锅声没

网友A:
线盘中间那个100k热敏呢

网友B:
根据电磁炉型号,查出E1代码含义,才能对症下药。不同厂家的代码含义是不同的。

网友:
有请衡水哥上场!

网友:
电磁炉是个坑的开始。。

网友C:
E1是不是没感应到锅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盘中间那个100k热敏呢

热敏正常,10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E1是不是没感应到锅

百度了下,基本都是这个意思

楼主:
风扇声音有些大,好像没有敲锅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电磁炉型号,查出E1代码含义,才能对症下药。不同厂家的代码含义是不同的。 ...

富士宝的E1好像也是捡不到锅的意思

网友B:
如果E1是不检锅,要排查的地方有同步电路和电流检测两部分。同步电路是从线盘两端经几个82K的大电阻(也有多只电阻串联而成)接入芯片的两个引脚上,电阻检查正常,说明不在同步电路上。拆开散热片,找到电流检测的康铜丝,看看是否虚焊(我修过几只这故障的炉子),再检测通向芯片电流检测引脚的电路是否有失效的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E1是不检锅,要排查的地方有同步电路和电流检测两部分。同步电路是从线盘两端经几个82K的大电阻(也有 ...

有道理,电路都类似

网友D:
衡水俩哥都很困惑,我的至今没修好的尚朋堂啊,还有本地朋友老宋前两天问我的E1查遍了都找不到病根的给同事修的电磁炉,网指、微指已经解决不了了,
不同电磁炉E1不同,大部分都是不捡锅,电路故障,或者炉面温高,基本上,说白了都是电路故障
一般查了俩电容,测了大电阻(最好把铝散摘了,往往那下边还有几个大电阻。)都拆测到(别在路凑合)没珠落玉盘的声音说明就没检锅动作,查18V,查对管,查18V稳压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E1是不检锅,要排查的地方有同步电路和电流检测两部分。同步电路是从线盘两端经几个82K的大电阻(也有 ...

感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衡水俩哥都很困惑,我的至今没修好的尚朋堂啊,还有本地朋友老宋前两天问我的E1查遍了都找不到病根的给同 ...

可否请明示怎么查18v?查哪里?线路板看不懂,惭愧。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否请明示怎么查18v?查哪里?线路板看不懂,惭愧。

看不懂就可以放弃了,安全第一

网友:
小白建议从简单开始摸索

网友E:
为何不从最简单的~那个蓝白可调电阻开始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何不从最简单的~那个蓝白可调电阻开始查呢?

感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