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打黑的博世GBH2-18E锤钻 更换轴承

楼主(2020-10-05):
第一次打黑

杭州产

两功能的

到手直接拆
不得不说 博世的这个螺丝比较好 里外共20只螺丝 全部只用一个型号的螺丝刀(T10)就可以拆开

打开还是很惊喜的  除了有些尘土外 转子和定子都很完整  没有明显的焦糊

转子换向器磨损轻微

冲击部分很干净  看得出用得不多

用手转动夹头 发现电机不转  看齿轮居然咬合不到一起

仔细查看  发现电机轴承坏了  已经散架  看来就是这里的问题了

拆  拆掉轴承盖   拿掉碳刷  抽出转子

散架的轴承  钢珠都出来了

常见的608轴承

五金店买来一堆 15块

拆掉旧轴承

装上新的

然后装回 试机 满血复活

钻头是圆柄两坑两槽16毫米的
红砖

石头

换上一根新线 5米的 好像有点长

完活儿

最后还是那句话  打黑有风险 下手需谨慎

网友A:
手持黑人牙膏前排围观

网友B:
C40钢筋砼搞搞?

网友C:
一直打黑一直爽,就是过程不大爽

网友:
第一次看到刀哥历经沧桑的手指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持黑人牙膏前排围观

我有立白  来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C40钢筋砼搞搞?

铁杵磨成针的故事了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直打黑一直爽,就是过程不大爽

油乎乎黏糊糊 很是不爽

网友:
咸鱼买的吗?

网友:
把这轴承装在膝关节上,估计跑得比汽车快。。。。

网友D:
碳刷没顺便换了

网友:
不错,没有坏得多

网友:
必须上日本或者瑞典轴承,才几块钱包邮,质量好多了

网友:
打黑成功率高的少

网友:
我管这个电钻叫做"指哪钻哪"钻..神钻也..钢版都能穿透..爱谁谁

网友E:
围观刀郎打黑除恶
最近撸个贱充电电锤,刺啦刺啦的碳刷冒火光,标签愣是贴着无刷……
回头拆了也来凑热闹

网友:
不错打黑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围观刀郎打黑除恶
最近撸个贱充电电锤,刺啦刺啦的碳刷冒火光,标签愣是贴着无刷……
回头拆了也来 ...

高档无刷都这样,带呲花特效~

楼主:
引用 网友D:
碳刷没顺便换了

几乎没磨损 不用换

网友:
刀哥也入手了,陈色还不错,也想买一把,26重型电锤吃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