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ROSE 拆解』给过热的CPU做个开颅手术。

楼主(2020-10-05):
同事家里的古董电脑。说是最近电脑卡到爆!风扇呼呼响!
于是搬到我车库来了,开机一看,老古董啊。。。没多一会风扇就跟直升机似的。。。
开始以为是CPU风扇灰太大,散热不好。拆了机箱发现风扇上还真没多少灰。
摸了下散热片也不热。于是下了个Core Temp,查看CPU温度居然70+。。。
不用想,肯定是CPU盖子里的硅脂干了。
本来手里有个AMD5000+的U,结果换上去以后和这个U一个毛病。。。
看来也是时间太长,铜盖里的硅脂干了。
没办法,只好给它开颅了。
用刀片沿着铜盖的边插进去一点点,然后割一圈把胶割断。
拆下铜盖。
里面很多电容,如果刀片插的太深很容易把电容也割掉。
硅脂全部硬梆梆的了,导致核心与铜盖之间存在一定的间隙。核心的热量无法有效传递到铜盖上。
清理铜盖上的胶和硅脂。
CPU电路板上的也要清理干净。
倍能事达STARS-801导热硅脂。
均匀的涂抹在核心上。
电路板周围涂上3M结构胶。
看好位置盖上铜盖,由于结构胶固化时间比较长,所以先用手压紧铜盖,然后在铜盖四角用油性速干胶先固定一下。
然后直接装机,压上风扇。
再次开机,打开Core Temp两个核心温度都不超过40度。
开了一堆视频网页,让CPU跑满,温度也没超过60度。

网友:
还有这种开颅的神操作,又长知识了

网友:
AMD就是大热门。

网友A:
按摩店现在终于雄起了!

网友:
我还在用P4的机子,估计是地球上唯一一个单核处理器用户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摩店现在终于雄起了!

+1 买CPU送显卡!等我有钱升级的话,必须锐龙!(如果intel继续挤牙膏的话。。。)

楼主:
沙了好几层了

网友:
这不就是个笔记本的CPU么,没有铜壳的!

网友:
我开过一个为了防止把针脚弄弯,把处理器查到泡沫塑料里面再开盖

网友:
没把核心粘出来运气好

网友:
原来amd这么早就用硅脂了,一直以为amd用钎焊的

网友:
4800+这种垃圾U,还能拿来干啥,能耗高,发热大,改了散热功耗也还不是那么高

网友:
只对雪妹子的动手能力点赞

网友:
妹子真是什么都干啊。

网友:
我收了台旧主机,A8-7600,温度出奇的低,电脑倒是不卡,散热片也确实凉的,但不可能这么低啊,两个软件显示的温度一样,温度传感器出问题了?

网友:
可以买含铟焊片做钎焊  一劳永逸

网友:
后期的AMD都是钎焊,现在的锐龙就是主频比牙膏低一丢丢,等八号看看锐龙3咋样,可以的话我的电脑也该升级了

网友:
据说扭一扭开盖比较好。

网友:
想起我还有一颗巴顿2600+,那个时期amd的没保护铁盖。四边只有海绵垫,一不小心安装散热器,就会磕掉核心一个角

网友:
啥都会的女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