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固纬3303S电源故障求指点

楼主(2020-10-05):
咸鱼收的,到手后电流不可调,更换编码器还是不行,求大神指点一二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g5MTA4Njk4MA==.html

网友A:
先找说明书,看看是不是锁定了,有没有恢复出厂功能,还有最起码来几个图片或者动态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找说明书,看看是不是锁定了,有没有恢复出厂功能,还有最起码来几个图片或者动态图啊 ...

视频传到优酷等待审核中,锁定的话不会,电压可调,电流不可调吧?

网友:
多少钱收的?

楼主:
600吧,好像是

网友:
先看看是不是操作问题吧!

真要坏了的话,也得画个电路图看看

网友:
我好像有说明书!

楼主:
说明书我在网络上找到一份,研究研究,貌似没有锁定电流的设置,只有同时锁定吧

楼主:
再求紫薯布丁

网友(2020-11-23):
有找到图纸吗?

网友:
喔,,故障的还这么贵吗?

楼主(2021-04-14):
人工置顶在问问

网友(2021-09-26):
引用 楼主:
人工置顶在问问

这么久修好了吧?

网友(2021-12-18):
修好了吗? 我手里好像是有图纸。

网友(2024-04-16):
这个电流本身是数控的,如果电流不可调,注意检查原理图里面的电流调节信号链路,从旋钮到数字端口,再到调整电路都需要检查

网友:
坏的也要600来块,搞个新的也就多几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