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一个山寨华为充电头,型号HW-050450C00

楼主(2020-10-05):
华为的5V/4.5A,4.5V/5A充电头,是山货的重灾区之一,如果不是原厂原封的,有很大的机率会买到高仿山寨货。
这个“华为”快充头是一位朋友中秋节前回家路上,在某个一线城市的手机店里买的,拿了高铁上应急充电用。
回家用了几天总感觉没有原机配的充电快,发热也比原装的高得多。于是拿给我看一下是不是原装货。

充电头正面印有华为标记字样,外壳做工方面看不出什么破绽。

充电头底部有参数印字,型号为HW-050450C00,印字精细,字色较深,没发现网上说的印字粗糙、颜色较浅的山货特征;但是字体形状总感觉不太对劲。

拿原装的比较一下,左侧为原装真货,重量手感差不多。

侧面的样子,左侧为原装真货。

顶部充电口比较,右侧为原装真货。

原装真货的顶部U口华为印字标记。

下面这个为疑似山货。

先看一下山货的带载能力,在输出为3.3A的时候,电压已经跌到4.4V。

输出3.3A,电压4.4V。

输出为4A的时候,电压跌到3.7V。

输出4A,电压3.7V。

这是山货充电头,电压基本达标情况下,只能勉强上到3.3A,过10分钟左右充电头超级烫手。

这是华为的原装头,轻松上到4.5A/5V,带载半小时,充电头外壳正常温热。

其实最简单的办法是用磁铁吸,立辨真假,山货是铁插脚,磁铁可吸。

原装货磁铁不可吸。

毛巾大锤法,无损开壳看一下。

看到这个内景,已是山货无疑。

电路板卡得很死,得用钳子拔出。

顺利抽出那颗山寨的芯。

外壳内瞅一眼,还做得有板有眼的。

配重是必须的。

黑色的配重个头比高压滤波电容还大。

胶粘得挺牢,费好大劲才抠下。

下面有颗芯片,配重粘在上面兼作散热用?

清除掉导热胶,芯片字样为BJM7100,22V1948,查不到相关数据。

主板背面全貌。

右下角芯片字样为BJM4515,这应该是一个同步整流芯片。

网友:
华为让网络上的水军弄的太神了,是假货的重灾区,反感和黑的人也多了去了。

网友:
高仿货,应急还可以用。现在这种大品牌充电头,卖高仿利润很大。

网友:
有段时间买过不少各品牌的“尾货”充电头,现在老老实实买绿联一类有牌子的

网友:
东西好才会山寨

网友:
就是个5V2A的普通货冒充的。

网友:
加一块石块才是天才

网友:
这个寨感爆棚啊~

网友:
只买绿联!毕竟东西说不出特别好,但是很扎实和放心。

网友:
山寨无处不在,JS无孔不入

网友:
珍爱生命远离山寨,拒绝山寨充电器

网友:
这种东西可以买一赔二吗?

网友:
至少不是电木板+迷你变压器,一般人用着感觉不出来,不过终究还是原装的好

网友A:
QC快充吗?怎么不是9V12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QC快充吗?怎么不是9V12V的?

可以输出9V/2A,但是5V以内最大电流只能在3A左右。

网友B:
为什么我的原机标配充电器插脚是磁铁可吸的呢?难道也是山寨货?不过磁性很弱,请问正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我的原机标配充电器插脚是磁铁可吸的呢?难道也是山寨货?不过磁性很弱,请问正常吗? ...

磁性很弱的原因其实是充电头内部的高频变压器造成的,高频变压器是铁芯的,位置比较靠近插头这一侧,会被外界强磁场吸引,错觉就是插脚有弱磁性。

网友:
引用 楼主:
磁性很弱的原因其实是充电头内部的高频变压器造成的,高频变压器是铁芯的,位置比较靠近插头这一侧,会被 ...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