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铁塔王电动车防盗器

楼主(2020-10-05):
爱玛铁塔王电动车防盗器故障为:一个手持遥控器能用,另一个手持遥控器不能用。
检修方法:测不能用手持遥控器的两块CR2016锂离子电池电压均为3.1V,表面看起来似乎正常,而另一个能用手持遥控器的两块CR2016锂离子电池电压均为3.0V,开始以为是不能用的手持遥控器电路存在故障,试将能用的手持遥控器的两块3.0V锂离子电池代换到不能用的手持遥控器上,此时该遥控正常。用万用表的200mA电流档测不能用的手持遥控器内锂离子电池(电压3.1V)放电电流仅只有2mA左右,而能用的手持遥控器锂离子电池(电压3.0V)放电电流则达到100多mA左右,所以测量遥控器的锂离子电池能否使用时,最好是测试锂离子电池的放电电流,不要相信电压值的大小,因为此时测试的是锂离子电池的空载电压,是不能正常带负载的。
备注:遇到防盗器的遥控器不能正常使用时,可以先测芯片供电是否正常(一般由60V左右降压到5.0V)。如果芯片供电电压正常,可以将遥控器主机上可调线圈中间的螺丝左右调整试试,通常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这个电动车报警器芯片集成度不高啊,分立元件多多,不过应该挺耐用了

网友:
喇叭共鸣腔结构可以提高某些频段的音量,振动传感器利用弹簧偏位导致电感值变化。

网友:
差不多是这样,因为遥控器一般不易坏,换电池就好了

网友:
电动车报警器里面的场效应管还是不错的,一般都是P沟道大功率场效应管,可以做T12烙铁控制器。

网友:
很精致啊 这个就是靠震动吗》?

网友:
楼主你好!能加下微信吗?155921519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