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三洋爱乐普电池充电器

楼主(2020-10-05):
用了好多年的充电器,里边有东西响,估计是零件掉了,拆开看看

网友:
做工用料真好,还浸了胶。

楼主:
小弟第一次发帖,排版较乱,谢谢各位大佬关照!

网友:
谢谢分享,认真发贴。。。。。

网友:
竟然直接采用了一颗单片机,设计够复杂的

网友:
是什么型号的?背面图片呢?

网友:
设计还行,工艺与三洋的M54和M55充电器没得比,不知道是谁生产的。

网友A:
如果国产做工也这样,大家会买吗?

网友:
老货里面一般用料比较多了,新货才显得电路板零件少了

网友B:
不错不错,带有单片机控制,比起那种只有一颗充电芯片的,更加的智慧一些

网友:
没有我的IC99好

网友C:
里面掉了什么?估计是塑料件 老化 ,脱落。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里面掉了什么?估计是塑料件 老化 ,脱落。

塑料卡扣断了,忘了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不错,带有单片机控制,比起那种只有一颗充电芯片的,更加的智慧一些 ...

蒽,充电电时候还有自检,跟电池一起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国产做工也这样,大家会买吗?

不会,太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