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电脑开机出现这个是什么意思?Loading operating system

楼主(2020-10-05):
技嘉GA-970主板开机出品牌logo,然后出这个才进系统是什么问题

网友:
正在启动操作系统

网友A:
两个可能,一是内存条或数据线接触不好,内存条用橡皮擦一下再装一下试试看,另一个可能是系统引导扇区出了问题,这种情况小白的话一般情况下只能重装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个可能,一是内存条或数据线接触不好,内存条用橡皮擦一下再装一下试试看,另一个可能是系统引导扇区出了 ...

只是硬盘慢了而已,关内存什么事。换SSD重做个系统就没机会见到这玩艺了

网友:
这样应该是硬盘数据读取不畅,检查硬盘及硬盘线

网友:
硬盘碎片多了。

网友:
硬盘或者硬盘线,还有一个就是系统引导有点问题了。

网友:
看看BIOS中的第一启动项,说不定会有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