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家用水泵 想搞个开关提醒 他有什么好办法吗

楼主(2020-10-05):
家用增压水泵 老是抽水忘记关电    想弄个语音提醒 有什么好办法吗

网友:
居然没人回复?做什么提醒,搞个浮子开关就好了。没蓄水功能就弄个压力开关

网友:
有水位开关  不贵啊 假货宝一搜一堆

网友:
淘宝“水位控制器”或”浮球开关”。

网友:
想要哪种的,是时间到了响,还是压力到了响,还是水位到了响,还是哪种,需要实现什么效果??

网友A:
有自动的增压泵控制器!打开水龙头---管道压力降低---增压泵启动---水龙头关闭---压力升高---停泵。多好用呀?

网友:
用个定时器不好吗?

网友:
经常忘记,还是搞一个定时的吧,用的时候根据自己的情况设定时间,忘记了也会自己关闭。
电动车充电器一般就选一个这样的插座,设定充电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自动的增压泵控制器!打开水龙头---管道压力降低---增压泵启动---水龙头关闭---压力升高---停泵。多好用 ...

加装这种东西最适合,自动的;或者加水流开关,有水流动的时候启动,不用的时候自动关闭。

网友:
要简单实用便宜点的话,淘宝上买个86型的定时开关

网友B:
我自己做了一个,三个水位开关,{包括水井缺水,水塔的最低和最高水位,}然后三个继电器,联动自锁,一个交流接触器,一个过流保护。当水井缺水,报警提示,并且不论手动还是自动都电机不工作,电机过流,报警,整个电路不工作。水满停,最低水位上水。自从做完这玩意一直工作正常,大概有5年了,再也不担心没有关水泵和水塔没有水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自己做了一个,三个水位开关,{包括水井缺水,水塔的最低和最高水位,}然后三个继电器,联动自锁,一个交 ...

你水井还搞个传感器?那要多长的线啊?直接用水流开关不香吗?

网友:
储水箱底部搞一个可调水压开关。若水压为0,则增压泵开启;若水压为1,则关闭增压泵。未知楼主有储水箱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水井还搞个传感器?那要多长的线啊?直接用水流开关不香吗?

农村里当然用水井啊,而且是老式水井,有水井有水塔,假如水井中水位低于水泵水位,肯定抽不水上,但此时,又不知道还有没有水,而忘记关开关的话,去不是浪费电和有几率烧坏水泵?

楼主(2022-11-21):
最后搞了个压力开关  忘记关水泵的话  压力开关会自动停机

网友:
压力开关和水流开关 不太一样
感觉水流开关更实用